求助:巴马格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7-26):
我有一台加弹机专用变频器型号是:巴马格22KW,运转两三天过后出现X007故障?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何勇:主板没坏,是驱动片EH10-10R与HP4503光耦有问题,X007这是巴马格最常见的故障。复位后还能开多少时间?如需帮助加QQ好友:150287814

网友C:
如果是驱动片EH10-10R与HP4503光耦有问题应怎样判别,上面可有六片EH10-10R 和12只HP4503

网友B:
如果每次复位后能开二三天,只能把驱动片与光耦全都换。巴马格变频的保护相当灵敏,很少有烧模块的。

网友C:
xaoeto你那里有EH10-10R驱动片卖吗?如果有价格是多少?

网友B:
赵秋:你是哪里的?如果近我可以帮你修!原装EH10-10R一百五十元一片。

网友D(2005-10-08):
请问你那巴马格的设备多吗现在天气凉了的情况是否有所好转我这里也有很多巴马格的设备欢迎一起探讨02157501888-3435

网友E:
xaoeto你那里有EH13-2K0-400,多少钱一块,

网友A:
我有 SY771977@SOHU.COM

网友F(2007-01-25):
请问谁有说明书

网友G(2007-03-15):
很少见这种变频器

网友H(2007-06-29):
我公司已对巴马格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电源部分找到了替代方案,可以进行维修和替代.已经对苏州方圆化纤的一条POY生产线进行了改造(已运行近一年),方法是有维修价值的维修,其它用普通通用变频器改掉,改造成本低. 淮安子航自控0517-6095162 汪工

网友I(2007-12-02):
专业维修巴马格加弹机变频器及线路板.联系13938737495杨工

网友J:
我这有一台去年才安装的巴马格加弹机,开车时摩擦棍变频器无显示,机台无法正常运行,复位后也无效果.更换变频器后就可以正常开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情况已经在其他机台上有出现过,变频器寄到北京苏拉公司维修周期又长,费用又奇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TO:BAR
  你好:你是哪里的?我可以帮你解决,变频器无显示有可能是有元件短路或EH13电源片损坏及高频变频器绕组烧坏.13867571190 傅工

网友K:
      电源或驱动短路
      可以咨询我
      13405254393贺
E-mail:tongbozdh@163.com
    QQ:511123736

网友L:
巴马格变频器 其HP4503有一坏了 换了就OK 了 TEI:013858113510
0571-56090815

网友I:
本人在某国营大厂从事巴马格FK6-1000及村田33H加弹机电气维修工作十几年.擅长修理巴马格11KVA,22KVA,50KVA及动程变频器.DC-BUS公共直流电源.加弹机上所用EL305F,EL333B,ED445等电子线路板,有需者请与13938737495杨工联系.

网友M(2008-04-02):
遇到问题找小吴呀!
电话:15957591118
专业修理巴马格11KVA,22KVA,50KVA及动程变频器.DC-BUS公共直流电源.加弹机上所用EL305F,EL333B,ED445等电子线路板。配件全,维修时间快。为企业保驾护航----浙江太平洋变频维修

网友I(2008-08-19):
本人在某国营大厂从事巴马格FK6-1000及村田33H加弹机电气维修工作十几年.擅长修理巴马格11KVA,22KVA,50KVA及动程变频器.DC-BUS公共直流电源.加弹机上所用EL305F,EL333B,ED445等电子线路板,有需者请与13938737495杨工联系.以下是具体所开展的相目:

一. 德国巴马格FK6-1000加弹机变频器
1. BVS-25-444ZV211
22KVA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59F EA60D ED376 ED337 ER125C ER136
2. BVS-25-442ZV211
11KVA 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88 EA51E EB114A ED376 ER125C ER136
3. BVS-25-446ZV211
50KVA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62C EA63C ED376 ER125C ER136 ED377
4. BVS-25-400ZV10
巴马格动程修正程控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42L ER113M
5. BVS-25-53ZV12
1.5KVA巴马格油辊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57B/1Z ER119B/1Z
二 .巴马格FK6-1000加弹机BCAS系统电子线路板
EL305F/1Z EL333B/1Z ED445/1Z ED441/1Z EL310/2Z ED457/1Z ED434/1Z ED491/1Z EC182
ED411/1Z ED292/3Z ED292/4Z EC201/1Z ED381/1Z
EL249/1Z ED437/1Z EL299/1Z EL234/1Z ED414/1Z
ED397/1Z ED342/4Z EL249/1Z EL285/1Z ED346/1Z
三.巴马格DC-BUS内部直流电源
BVZ-25-22Z(80KW)及其相关线路板EL314A ED275A
BVZ-25-23Z(80KW)及其相关线路板EL314A ED275A
四.日本村田33H加弹机因市场情况现仅开展TCS张力系统维修:
MES-N301A-51 MES-N3010-612 33F-8973A-521
联系电话:13938737495

网友I:
巴马格FK6,村田33H加弹机电器维修

本人多年从事巴马格FK6-1000及村田33H加弹机的电器维修工作。多年来在与江浙地区涤纶厂合作中留下良好的口碑!希望有机会以我们优质的服务借助贵方的资源市场达到双赢的合作。

下面是我方现开展的维修项目:

一.         德国巴马格FK6-1000加弹机变频器

1.       BVS-25-444ZV211

22KVA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59F  EA60D  ED376  ED337  ER125C  ER136

2.       BVS-25-442ZV211

11KVA 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88  EA51E  EB114A   ED376   ER125C  ER136

3.   BVS-25-446ZV211

50KVA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62C   EA63C   ED376   ER125C   ER136   ED377

4.   BVS-25-400ZV10

巴马格动程修正程控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42L ER113M

5.   BVS-25-53ZV12

1.5KVA巴马格油辊变频器及其相关电子线路板:EA57B/1Z  ER119B/1Z

.巴马格FK6-1000加弹机BCAS系统电子线路板

EL305F/1Z EL333B/1Z ED445/1Z  ED441/1Z  EL310/2Z  ED457/1Z   ED434/1Z   ED491/1Z   EC182

ED411/1Z   ED292/3Z   ED292/4Z   EC201/1Z  ED381/1Z

EL249/1Z   ED437/1Z   EL299/1Z   EL234/1Z   ED414/1Z

ED397/1Z   ED342/4Z   EL249/1Z   EL285/1Z   ED346/1Z

.巴马格DC-BUS内部直流电源

BVZ-25-22Z80KW)及其相关线路板EL314A  ED275A

BVZ-25-23Z80KW)及其相关线路板EL314A  ED275A

.日本村田33H加弹机TCS张力控制系统维修:

   MES-N301A-51   MES-N3010-612   33F-8973A-52

五.日本村田33H加弹机控制线路板维修:

   1CPU板(33F-89010      2.通讯板(33F-89020

   3.  切丝板(33F-89590      4.延时板(33F-89600

   5.加热门板(33F-89570      6.报警板(33F-89510

   7.  脉冲板(33F-89060      8.电池板(33F-89120

   9  .显示板(33F-89110     10.边缘板(33F-89200

  11.  边缘板(33F-8920A-42  12.调节板(33F-89520

  13.  温控板(E5M-TM02P-34

       联系电话:13938737495        杨工

网友N(2009-10-02):
EL299/1Z 温控CPU 处理板老死机,断电复位后又能用,但是过段时间又出现这问题,请问各师傅是不是板子的软件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N:

EL299/1Z 温控CPU 处理板老死机,断电复位后又能用,但是过段时间又出现这问题,请问各师傅是不是板子的软件出现问题。

你哪里的,有时间联系我,交流一下。联系电话:18967106337

网友N:
IGBT的测量方法:
判断好坏将万用表拨在 R×10KQ 档,用黑表笔接 IGBT 的集电极( C ) ,红表笔接 IGBT 的发时极 ( E )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集电极( C ) ,这时工 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们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发射极( E ) ,这时 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 回零

网友I:
对:毛和敏 关于

EL299/1Z 温控CPU 处理板老死机,断电复位后又能用,但是过段时间又出现这问题,请问各师傅是不是板子的软件出现问题。

内容的回复:

这种故障联系我,百分百解决。13938737495  杨工

网友O(2010-01-08):
本人在萧山大型化纤厂专门从事TMT,巴马格线路板维修.通过几年的多种环境使用以及多次升级现一些巴马格代用配件达到了原装水平.和江,浙,沪,福建,广东等一些维修公司以及贸易合作留下很好的口碑.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以绝对的价格,绝对的质量成为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