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变频器应用维护与修理》节选[/i]

楼主(2005-12-05):
实例80:    富士   FRENIC5000G9S   7.5kW
【故障现象】 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判断】 变频器接通电源,主回路高压指示灯亮,操作盘无显示,无低压直流电压。显然是开关电源电路没有工作。检查开关电源电路时发现,开关管设置在整流模块内,经测量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管G极对地短路。按常规就得更换整流模块。检测整流模块的其他部件都正常,换掉它太可惜,所以采用变通法。外面用一只开关管取代设置在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管。

                    图3.3.53(a)   CNM75CD120内部结构图

                图3.3.53(b)      外部接线图及开关管的取代

    由CVM75CD120 内部结构图可知,开关管在复合整流模块中完全是个独立的器件。所以可以在外部用一只开关管取代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管,将原接到复合整流模块的G8、S8和D8断开,接到外部开关管相应的G、S和D引脚上即可。接通电源,开关电源电路工作正常,经变频器运行考验,效果理想。
【故障处理】 外部用开关管取代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管,变频器运行正常。
【故障原因】 变频器的复合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电源电路的开关管损坏,其它器件正常。为减少修理成本起见,外部用一只开关管取代整流模块内的开关管,开关电源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