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荐-变频器维修人员进来看看

楼主(2005-05-27):
我们是江南大学依诺变频器维修公司 公司由80年代研制设计变频器的资深教授主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近期拟推出<<变频器应用维护与修理>>一书,并在<<变频器商情>>的1/3/5期上节选介绍变频器维修的概要方法和具体实例. 有兴趣者,请与我们联系      0510-5876855                  E-mail: jdynzzf@.163.com

网友A:
需要为你们提供些什么呢?

网友B:
出版时公布一下。以便购买。书名稍显俗气。不知是以“应用“为主还是以“维护修理“为主?应用的书不少,维修的书挺缺的。建议增加维修的篇幅。

网友C:
千万别信,无非将各品牌变频器资料上相关维护资料摘抄一点,东拼西凑,一堆垃圾,花那冤枉钱,不如将此论坛上的帖子从头好好理会以下,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

网友D:
只要有10套以上各品牌变频器的电路图,我马上买。

楼主:
我们主要是从事维修的,所以关键部分是多年以来的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
实例1:西门子 MMV6SE3221 4.0KW 【故障现象】静态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故障分析与判断】整流模块损坏通常是由于直流负载过载,短路和元件老化引起。测量PN之间的反向电阻值,(万用表正表笔按N,负表笔按P),可以反映直流负载是否有过载短路现象。测出PN间反向电阻值150 ,正常值应大于几十K ,说明直流负载有过载现象。逆变模块是正常的可以排除,检查滤波大电容,均压电阻值正常,测制动开关器件损坏短路,拆下制动开关元件测PN间反向电阻值正常。 【故障处理】更换制动开关元件,变频器恢复工作。 【故障原因】制动开关元件T的损坏可能是由于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制动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制动电流损坏制动开关元件T。当制动开关元件损坏短路后,制动电阻直接置于PN之间产生较大的电流(约580V/150 )。

楼主:
:松下 VF——7F 5.5KW 【故障现象】静态检测整流模块正常,逆变模块损坏 【故障分析与判断】据用户反映,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突然停电。来电后再开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开机检查除了逆变模块损坏外,其他都正常。包括六路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和波形都正常。 【故障处理】更换逆变模块,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 【故障原因】变频器运行时突然中途停电,不是每次都会损坏变频器。但也时有损坏变频器的现象发生。变频器关机的正常顺序是首先停止运行,待变频器经减速直至无输出后,才断开电源。突然停电是在未收到停止运行指令,逆变电路仍然在工作的情况下断开电源,直到直流电压降下来后,全机真正停止工作。如果变频器在突然停电的过程中,高压直流电压随滤波电容放电而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开关电路的各输出直流电压也随之下降,当产生PWM信号的相关芯片电源电压低于正常值后,有可能输出不规则的PWM信号,驱动电路输出不规则的驱动信号,逆变模块上仍然还加有一定的直流电压,这是逆变模块就有被损坏的可能。突然停电现象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很少发生的。所以,一般的通用变频器都未采取措施防止突然停电而损坏变频器的功能。其实在变频器中增加这一功能也很简单,只要在瞬间停电时,能立即发出自由旋转指令,使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动机自由旋转。或者在硬件上采取措施,能在瞬间停电时,立即使全部驱动电路停止输出,这样就能避免突然停电而损坏变频器的现象发生。

网友E:
太没有水平了,还不如李老师的论坛!晕!!!

网友F:
我个人认为不值得买

网友G:
那里有卖我想看看

网友H:
多少钱一本?公开给各位参考一下。

网友I:
既然能提出技术观点和维修实例,不管高不高,我觉得都应该肯定

网友J:
欢迎江南大学发表技术观点和维修实例介绍!

网友K:
内容挺不错,顶!! 什么时间出版,请及时公布

网友L:
bluehover 你好!你公司具体地方是在哪里啊?这书哪里有的卖??

网友L:
支持 bluehover在这里表技术观点和维修实例介绍!非常OK OK OK

楼主:
图书的精华在实例,目前正在按照功能进行分类,有许多图纸的电子版本要花时间绘制,请各位推荐一下绘图软件,我现在用的是protel和visio

网友M: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本人维修了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故障原因是P、N极由于导电粉尘短路以至整流模块及IGBT模块损坏。后换上模块后报F0002及A9010,用万用表测P、N两端电压为800-900伏。 特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N:
你好!你公司具体地方是在哪里啊?这书哪里有的卖??

网友O:
我还是主张多看点原理性的书籍,那毕竟是开启工控大门的一把钥匙,遇到问题我们起码会分析,不能遇到问题就到处发贴求助,到处找相关的帖子,太耽误时间了。我就有好多这方面的书籍,挺管用的。

网友P:
那里有卖我想看看,多少钱一本?

网友Q:
不知何时出版?

楼主(2005-12-05):
目前本书已经由地震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36元。
需要图书或者变频器维修培训业务的请与我处进行联系
来信请寄:无锡江南大学青山校区24号信箱   李自先
电话:0510—5876855,8856106  EMAIL:jdynzzf@163.com
邮编:214036

网友R:
我这有简易变频器设计原代码,电路图。对维修很有帮助,需要请联系。
http://www.worlda.cn    0532-88629721

网友S:
何时出版?

楼主:
已经出版了,电话:0510—5876855,8856106  EMAIL:jdynzzf@163.com
邮编:214036

楼主:
▲     主回路绝缘电阻的测定。将500V绝缘电阻表接于公共线和接地端(外壳)间,绝缘电阻值应该大于5MΩ。如果远小于这个值,检查油腻是否檫拭干净;每个元件与机壳的支撑架(柱)之间的绝缘是够达到要求;是否有元件碰到机壳等。
      检查完毕之后,再查主回路部分的焊线是否牢固,所有螺丝是否拧紧。
⑶ 保护电路的检修
      变频器的保护电路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即取样电路、取样信号的处理电路和设定比较电路。但不同地区、不同品牌的变频器,保护电路的设计各不相同。特别是西欧的一些品牌,更多的是利用CPU的软件来处理。作为变频器的定期检修,一般检查取样电路元件。例如: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电压分压电路,压敏电阻、热敏电阻等,是否有异常现象。观察外表有无变色,接线是否牢固。热敏电阻是否有脱离被测器件的现象(通常贴在散热器上)。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是否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⑷ 冷却风机的检查
     首先根据变频器使用运行的时间,判断冷却风机是否到需更换的年限,一般使用寿命2—3年。到年限尽管能运行,但风力大大减小,达不到设计要求,必须更换。在使用年限内的风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拨动旋转,有无异常振动异常声音,如果有,也要更换。同时要注意加固接线,防止松动。
⑸控制、驱动电源电路的检查
这些电路分别在几块印刷电路板上,首先,目测这些电路板上的各种元器件,有无异味、变色、爆裂损坏的现象,如有,必须更换。印刷板上的线路有无生霉、锈蚀现象,如有,必须清除。锈蚀的要用焊锡焊补。锈蚀严重的,用裸导线“搭桥”,必须保证线路畅通。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就是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的小电解电容,使用一年左右,它就开始老化,存在许多隐患,要无条件的全部更新。这些电容从外表上,也许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变频器的一些故障也由此而产生(尽管分析起来,好象没有直接的联在关系)。这是许多具有丰富的修理经验的技术人员,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共同结论。
这些电路板上都有不少接插件,检查有无松动和断线现象。如有,要一一修好。

⑹紧固检查和加固
      变频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振动、温度的变化等原因,往往是变频器中的接线端子和引线发生松动、腐蚀、氧化、断线等问题。在定期检修过程中,必须进行逐个检查加固。

楼主:
 主回路检修
▲  滤波电容。检查电容外壳有无爆裂和漏液现象,测量电容容量应该大于电容量标值的85%以上。否则,都应该更换。
▲  限流电阻。观察其颜色有无变黄、变黑现象,测量阻值是否在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否则要更换。
▲ 继电器。检查继电器的触点有无烧黑的迹象,有无粗糙和接触不良现象。检查继电器线包有无变色、异味现象,出现上述种种异常,都必须更换继电器。
▲ 整流模块。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整流模块中六个整流二极管的正反相电阻值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测试方法:
△万用表置×10KΩ档,负表笔置P端,正表笔分别测R、S、T,正表笔值N端,负表笔测R、S、T,其值应接近于∝。
△    万用表值×10Ω档,负表笔值N端,正表笔分别测R、S、T,正表笔值P端,负表笔分别测R、S、T,其值应该几十欧姆的数值。
只要其中有一个数值远离这二个值(∝,几十Ω),说明整流模块有部分二极管已损坏或老化,必须更换整流模块。
  ▲ 逆变模块。
目前市场上中小功率的变频器,逆变模块主要是GTR(双极型功率晶体管),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和IPM(智能功率模块)。其中绝大部分是IGBT,因此以IGBT为例,介绍检测、判断逆变模块的方法。
△万用表置×10KΩ档,负表笔置P端,正表笔分别测U、V、W,正表笔值N端,负 表   笔分别测U、V、W,其值应接近于∝。
△    万用表值×10Ω档,负表笔值N端,正表笔分别测U、V、W,正表笔值P端,负表笔分别测U、V、W,其值应该是几十欧姆的数值。
读者会发现测量情况与测量整流模块相同,事实正是这样。因为IGBT在没有加上驱动信号的情况下,是截止状态,CE之间电阻接近∝,可以视为开路,忽略不计。逆变模块就成了由缓冲二极管组成与整流模块相似的电路。若IGBT本身出问题(除去缓冲电路),同样能在上述的检测中反映出来。
△    万用表置×10KΩ档,拔掉驱动插件,三个上桥臂IGBT的G 极分别对U、V、W 端的电阻值应该接近∝;三个下桥臂IGBT的G 极对N 端电阻值应该接近∝。
在三种测试情况中,只要有一个数值远离参考值,都必须更换逆变模块。

网友T:
这都是初级的啊,来点心得吧。晕哦

网友U:
`谢谢楼主了,不论初级与高级,能贴出来就是好的,要都是高手我想也不用跑到论坛来看别人贴子了,呵呵。

楼主: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是将主控电路中CPU产生的六个PWM信号,经光电隔离和放大后,作为逆变电路的换流器件(逆变模块)提供驱动信号。 对驱动电路的各种要求,因换流器件的不同而异。同时,一些开发商开发了许多适宜各种换流器件的专用驱动模块。有些品牌、型号的变频器直接采用专用驱动模块。但是,大部分的变频器采用驱动电路。从修理的角度考虑,这里介绍较典型的驱动电路。图3.3.5是较常见的驱动电路。
图3.3.5 驱动电路图 驱动电路由隔离放大电路、驱动放大电路和驱动电源电路组成。三个上桥臂驱动电路是三个独立驱动电源电路,三个下桥臂驱动电路是一个公共的驱动电源电路。 1.隔离放大电路 驱动电路中的隔离放大电路,顾名思义,对PWM信号起到隔离和放大的作用。为了保护变频器主控电路中的CPU,所以当CPU送出PWM信号后,首先通过光电隔离集成电路,将驱动电路和CPU隔离。这样驱动电路发生故障或损坏,不至于伤及CPU,对CPU起到了保护作用。
图 3.3.6 隔离电路的原理图 隔离电路可根据信号相位的需要,可分为反相隔离电路或同相隔离电路,如图3.3.6所示。隔离电路中的光电隔离集成块容易损坏,它损坏后,主控电路CPU产生的PWM 信号就被阻断。自然,这一路驱动电路中就没有驱动信号输出。 2.驱动放大电路 驱动放大电路是将光电隔离后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使之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这种电路通常采用双管互补放大的电路形式。驱动功率要求大的变频器,驱动放大电路采用二级驱动放大。同时,为了保证IGBT所获得的驱动信号幅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驱动电路的输出端串联二个极性相反连接的稳压二极管。 驱动放大电路中,容易损坏的元件就是三极管,这部分电路损坏后,若输出信号保持低电平,相对应的换流元件处于截止状态,不可能起到换流作用。 如果输出信号保持高电平,相对应的换流元件就处于导通状态,当同桥臂的另一个换流元件也处于导通状态时,这一桥臂就处于短路状态。是会烧毁这一桥臂的逆变模块。 3.驱动电路电源
图 3.3.7驱动电路电源图 图3.3.7是典型的驱动电路电源。它的作用是给光电隔离集成电路的输出部分和驱动放大电路提供电源。值得一提的是,驱动电路的输出非Up与OV(地)之间,而是Up与Uw之间。当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时,驱动输出电压为负值(约—Uw),保证可靠截止,也提高了驱动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V(2006-02-22):
论坛不错,值得支持一下 .明天去书店看看书有没有的卖

网友W:
我不买,还是经常看论坛好

网友X:
   深圳有没有买呀?这本书还可以

网友Y:
新华书店还没有这本书

网友X:
              搂主,你好,你那可以邮购吗,
  先寄一本给我看看可以吗?深圳还没有买。

longyangyuchun@yahoo.com.cn

网友Z:
有买了的人吗? 现身说说该书的价值如何?

网友AA:
不错的贴子,顶一下

网友AB(2006-06-26):
我今天和作者联系上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36.00元花了。心里踏实了

网友AB: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能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编写有关维修的书籍,这样有利于读者的理解.我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是想从中学习到一些有关变频器维修的知识.谢谢!!

网友AC:
  我也想买一本来看看,可是上面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要不就是号码还没开通,要不就是联系不上,有知道更详细的电话号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