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维护与修理》节选

楼主(2005-12-05):
四、开关电源电路
   开关电源电路向操作面板、主控板、驱动电路及风机等电路提供低压电源。图3.3.10 是富士G11型开关电源电路组成的结构图。

             图3.3.10  富士G11型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图
直流高压P端加到高频脉冲变压器初级端,开关调整管串接脉冲变压器另一个初级端后,再接到直流高压N端。开关管周期性地导通、截止,使初级直流电压换成矩形波。由脉冲变压器耦合到次级,再经整流滤波后,就获得相应的直流输出电压。它又对输出电压取样比较,去控制脉冲调宽电路,以改变脉冲宽度的方式,使输出电压稳定。
开关电源电路的激励方式有:他激控制式和自激控制式。
自激式电路是利用开关管、脉冲变压器等,构成正反馈环路形成自激振荡。变频器中开关电源的稳压控制,通常采用频率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是保持导通时间(或截止时间)不变。通过控制开关脉冲频率(周期),相应调节脉冲占空比,使输出电压达到稳定。
     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组成如图 3.3.11(a),V为开关调整管,T是脉冲变压器。由于工作频率较高,故采用铁氧体材料的铁芯。同名端如图所标,Vd为脉冲整流二极管,C是滤波电容器,Rl为电源负载。

(a)

 (b)
             图3.3.11    开关电源电路的基本电路及工作波形
     设V为理想开关管,则电路的工作电压、电流波形如图3.3.11(b)
     在to~t1期间,正脉冲作用到开关管V基,使其饱和导通。Uce=0,故初级线圈L1上电压为上正下负。
                                       (3.3.1)
                                         (3.3.2)
上式中I1(0)由初始态决定。由(3.2)式可见,初级线圈电流i1线形上升,脉冲变压器次级感应的电压UL2为上负下正,二极管VD截止。在开关管V导通期间,随i1的上升,变压器中磁能增大,在t1时刻达到最大值 。
当t1~t2期间,负脉冲作用到开关管V基极,V截止。初级感应电压为上负下正,t1=0。由同名端连接可知,此时,次级感应电压为上正下负,二极管Vd导通。脉冲变压器储存的磁能开始释放,使电容器充电,并取得输出直流电压Uo。
                          (3.3.3)
由(3.3)式说明,输出电压 Uo 与输入电压 Ui成正比,与变压器的匝数比成正比,并与开关晶体管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比值Ton / Toff成正比。
开关稳压电源的频率控制方式中,保持Ton 或Toff不变。改变 T 来调整Ton/Toff比值,就能稳定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 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