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罐液位测量

楼主(2012-03-16):
化工厂1000m³丙烯球罐(和液化气),装了磁翻板和雷达,现在液位都感觉不准,有什么办法能知道球罐现在的液位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非接触式的雷达用效果很好,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多,如有任何问题,请和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13505157829,我姓何

网友B:
磁翻板直接接触也不准?没有更准的吧!

网友C: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QQ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网友D:
用过超声波传感器没有?18696626291

网友E(2012-04-19):
你选用P+F浪琴传感器吧,按你说的~介质,传感器的防爆等级应是EX2,防护IP=69,选超声波合适。具体参数按介质调节就行了。

网友F:
请问有罐体的图片吗?

网友G:
我建议您使用超声波传感器,其防护等级IP69,请问你选什么样的开关输出呢?可以试试LFV200,也可以联系我13415693604

网友H(2012-05-26):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品牌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欢迎选购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qq78676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