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求NINT-43板

楼主(2005-07-10):
我公司刚接到一台200KW的ABB ACS600变频器,经检查三个输入模块全部击穿,一块IGBT PP300**炸毁,最糟糕的是电源板NPOW-42和可控硅驱动板NINP-61以及IGBT的驱动板NGDR-O3 和NINT-43全部烧坏.其他板均已修复,现在惟独NINT-43无法修,经检测是ABB的大片IC击穿短路,请各位同行能提供此板,最好是拆机的,故障板也可以,我需要上边的ABB通讯集成片.因为这次维修成本太高了!!!联系电话03172022698或13513033633.

网友A(2007-09-03):
北京盛唐和迅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sthx.net
电话:010-51260299 联系人:鲁工
ABB510/550系列变频器配件
1:OMIO-01C 主接口板
2:SMIO-01C 主接口板
3:SKM195GB124DN IGBT模块
4;CM15MD1-24H IGBT模
5:CM25MD1-24H
6:ACS-CP-D 控制盘
7:ACS-CP-C 控制盘
ABB800系列变频器配件
1:RMIO-01C 主接口板
2:RDCU-02C 控制板
3:FS300R12KE3/AGDR-61C 驱动模块
4:FS450R12KE3/AGDR-61C 驱动模块
5:RINT5514C
6:RINT6611C
7:AINT-02C I/O板
8:APOW-01C 电源板
9:AINP-01C 可控硅触发板
10:CDP 312R 面板
11: CM100DY-24A IGBT模块
12:CM150DY-24A IGBT 模块
13:BSM300GB120DN2 IGBT 模块
14:SKKH72/16E 可控硅模块
15;TD162N16KOF 可控硅模块
16:SKKH92/16E 可控硅模块
17:TD182N16KOF 可控硅模块
ABB600系列变频器配件
1:CDP-312 面板
2: NIOC-01C I/O板
3:NIOC-02C I/O板
4:NAMC—11C 控制板
5: NAMC—51C 控制板
6: NGDR-02C 驱动板
7: NGDR-03C 驱动板
8: NINT-43C 通信板
9: NINT-42C 通信板
10: NPOW-41C 电源板
11: NPOW-42C 电源板
12:SKKH92/16E
13:SKKH132/16E
14:SKKH162/18E 1
15:ES100—9663 电流互感器
16: ES300--9643 700A 1:2000 电流互感器
17: ES500--9647 1000A 1:5000 电流互感器
18: ES1000--9648 1500A 1:5000 电流互感器
ABB400系列变频器配件
1:SNAT4441 脉冲触发板
2: SNAT4041 主控板
3:CM10MD-24H
4:CM15MD1-24H
5:CM25MD1-24H
6:BSM35GD120DN2
6:BSM50GD120DN2
7:SKD33/16
8:SKD53/16
9:DDB6U100N16R
10:BSM75GD120DN2
11:BSM100GD120DN2

网友:
我这里有几台ABB600,160和200KW的旧机,可以作为配件出售价格是12000一台,有需要联系13056829090

网友B:
我有旧的 新的现货 有需要请联系电话;010-82781674

网友C:
我有旧的现货010-51661808/1391159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