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变频器显示UV

楼主(2005-10-06):
我有一台东元7200(68KW 80A)变频器显示‘UV’且显示时正常时显示UV,内部交流接触器时断时闭。经查模块CM200DU-24H有两个U相V相坏,充电电阻也烧断。测电源5V 24V 正负15V都正常驱动电源电压也正常光耦PC929。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指教啥?讲明白点

网友B(2006-03-05):
哦!为啥?电压正常而直流母线上的交流接触器时断时闭显示"UV"?

网友C:
'uv'是指的整流后的电压故障,应首先将坏的元件换掉,用假负载试机在观察。031183919468

网友D:
换个新的接触器试试,驱动电路测下波形!

网友E(2006-04-15):
不知兄弟现在在那做事。

网友F:
估计是你的接触器主触点坏!建议你更换接触器

网友G:
先解决接触器吸合问题,DC24V电压是否正常,送电后DC24V应维持.

网友H:
东元的继电器不吸,一般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I:
先把接触器电路修好,在看,这是电压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