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7-05-23):
森兰SB4022KW变频器,显示屏显示运行电流33A,运行中发现电机(频变电机)温度过高(电机表面手碰不得),变频器至电机的电缆线(线径6平方毫米、3米长度)也发热,查电机及配线正常,不知何故。另:运行中发现电磁式电流表和变频器显示屏显示的电流相差很大,电磁式电流表指示值小,用数字钳形表从电源侧及电机侧亦是如此,请问各位大虾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马达坏了

网友B:
电机线配小了

网友C:
用钳形表测变频器前和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少?如果不是电机过流发热,很可能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把里面的载波频率该该,也许会好些。用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不准的,而且误差很大,尤其在低速的时候。

网友E:
首先观察一下变频器的运行环境是不是通风不良!
其次检查一下风扇是否完好!

网友F:
   “把里面的载波频率该该,也许会好些。”

1、变频输出谐波严重,损耗增加;
2、包括载波频率是否正常?
3、表的读数相差大,一般说明载频、谐波大!

网友G:
如果你使用在低频段,电流33A,铜损比较严重造成电机发热,好在是频变电机否则烧定了,建议调最低载波频率(糙声必然会大)、不加转距补偿、电机线改大。这是我烧了一个电机得出的经验,试过后把效果告知我。

网友H:
线配小了

网友I(2010-09-06):
支持楼上的,你说的对

网友J:
不是很懂这方面的问题!希望楼主修好后把心得发上来!

个人觉得如果负载不大的话,肯定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使用默认设置试下!

网友K:
上述原因都可能存在,要一一检查。

首先看负载是否过大,或者说变频器的容量配置是否小了些。

其次看输出电缆到负载的距离是否过长,尽量让输出电缆距离减小,真的不能较小的话,就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验一次。

最后看变频器安装环境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散热装置是否具备。

网友L(2010-11-01):
顶刘志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