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水基板和供水专用机

楼主(2002-11-19):
向各位朋友们请教关于供水的几个问题 变频器加PI调节器加PLC 变频器加供水基板 变频器自身有供水功能的专用型 现我手上有个工程,22KW一拖四循环切换起动。 想要知道哪个方案好, 上面的几个方案其自身各有什么优点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感谢你们!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大都内置PID功能。 用变频器加PLC 或供水专用变频器(例如华为的TD2100系列) 前者需要编程,后者设定参数。 我建议用前者,更灵活、可靠。

网友B:
新疆我帮你。

网友C:
不知道你再那 新疆我帮你。

网友D(2012-04-23):
我公司是上海专业的电路板维修站

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触摸屏维修、UPS电源维修、变频器维修等服务。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6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