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G9

楼主(2002-11-15):
师兄们好,我手上有一只富士G9的机器5。5KW的,比较老了, 是93年的,用在电缆挤出机上,拖动电机为滑差电机,电机没有改(请师兄们不要见笑},最近有过两次过压保护,原机是内置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器的,下降7秒的时候直流总线电压基本不变,改为6秒或以下的时候,却有近800伏的高压,而制动单元却不开通。再往下降是不敢了,用其它国产机拖动,在4秒的时候其飞轮惯量都是可以抑制的,直流总线的电压也基本上是不变的,制动开关测的是好的(不知道实际如何}想要知道是制动开关驱动电路有问题,还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还是电容的寿命到了,如果是电容不行了哪有有得卖呢,这个电容体积很小可能是不容易买到。 谢谢!!

网友A:
把电阻改成电灯!

网友B:
电灯不如电热丝好

网友A:
电灯是做试验用!

楼主:
谢谢师兄们的回答,不过直流总线端我装了仪表在上面的,这些应不会有什么问题,通达的师兄,你们碰到的情况应是比较多的,有哪些可能你来给我分析一下好吗, 很是感谢谢各位师兄!!!

网友C:
我来谈谈看法: 1)不知道你的800v电压是采用什么方式测量出来的?G9机型比较老,没有测试过,G11变频器760V就应该保护了.到800V比较奇怪. 2)滑差电机的滑差头惯量是比较大的.G9小功率采用内置的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这样的话,考虑到体积和散热,制动使用率一般不可能很高.一般来说,应该小于10%.对于大惯量的负载,也许10%的制动率不足以释放发电量.不知道你说的国产4S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的制动单元和电阻? 3)制动状态母线电压的波动用万用表不容易准确测量.

楼主:
感谢您回应我! 800V这个量是怎么得来的,您应该不要有什么想法,应该我这里有好多品牌的机器,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制动电阻器的功率好像很多的品牌都是按10个点来算的,如果不是位势负载之类特殊负载的话 4S这个量的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直流斩波器,这好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通用做法,电阻这个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键问题是制动单元不开通,也就是电阻上没有压降。 谢谢!

网友D:
制动单元故障

网友A:
如果制动时电灯不亮!变频器显“OV”,则制动单元故障 !否则是其它原因!

网友E(2012-04-25):
上海电路板维修站电话:021-62842772   QQ87404871

网友F(2012-05-29):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参考松下伺服,专注于100W----2KW段伺服低功率伺服电机的研发生产。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