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000-4TO220G/O3OOP的E010故障

楼主(2005-10-21):
现公司有一台TD-2000  30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报E010故障,主板,模块都是好的。空运行就报E010故障。有时也正常。希望有老师给指点迷津。在此多谢!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驱动光耦有热稳定性不好的现象,还有就是变频器的使用环璄是不是粉尘特别大,如是的话,你把到主控板的连接头清洗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