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000 110KWR的变频器

楼主(2005-10-27):
我这有一台TD2000 110KW的变频器输出缺一相却不报警,不知是模块还是驱动板坏了,主板是好的,我试了一下FO信号短接5V,面板报E010,但正常起动时W相缺相。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模块,修对应的驱动电路

网友B:
看一下主板CPU的标签尾缀是不是BF,如果是,则这台变频器是非标的。对于非标变频器,输出缺相功能被删除了。

楼主:
谁那里有GB120-208CTV的IGBT。

网友C:
我有,价格贵 2手的 要3000一个 需要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楼主:
这台变频器把电机都烧了,连电流传感器都没有。

网友D:
在模块的上面有一块驱动保护板,应该是此板有问题,不必换模块,对此板进行维修即可,可与我联系zmpy@sohu.com

网友E:
非也,EMERSON TD2000变频器选用的是西门康IGBT,所有电流检测和保护全部有模块独立完成,一旦有故障,将发送信号个变频器主控制板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