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维修

楼主(2007-08-31):
小弟最近到手一台三菱的 FX1N-60MR,使用了3年多吧,运行倒还正常,面板的指示灯也都正常。最近出了问题,开始时用屏修改其中时间时无法通讯,怀疑是屏或是通讯线出了问题,更换之后还是不行,然后用他连接电脑也是无法通讯(同一台电脑同一根线连别的plc都正常),请问是不是里面的板子坏了 或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复位之类的。恳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重起电源.不然就有可能是通信接口接触不好.不般通信IC是不容易坏的.

楼主:
谢谢你,重起试过了不行,通讯口也没有松动的感觉,我的第一感觉也是虚焊或着接触不良的原因,但是具体那里问题还是没找到。

网友B:
那你的PLC中的参数设置有没有动过,不会是由于程序原因使通讯格式变了,导致通讯不上吧.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把它的状态开关转换到关或编程的状态,然后与电脑的编程软件进行连接?

楼主:
那个应该不会动的,平时也就是用屏连接修改里面的时间,参数应该不会动的, 假如是参数动了的话,有办法恢复吗/?

楼主:
再顶
  大家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检查通讯口旁边一三脚的贴片稳压管.还有将开关打在STOP状态试一下.状态灯在什么状态.

楼主:
在线量,中间脚通地,两边脚之间18k左右,对地不通,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吧。。
在run/stop状态都无法通讯。

楼主:
...再顶,,,,今天要上烙铁了  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很不幸。。。。。
想问个问题,三菱的扩展功能板 FX1N-422-BD可以用来代替原来的422口吗

网友D(2008-08-10):
我在郑州   是专门维修三菱PLC 等三菱工控产品的   你说的问题  应该是PLC 的通讯电路损坏了 要修的  ,具体损坏应检测解决      刘祥稳   13253381830     你可以电话联系我   0371   6379 8110

网友E(2009-01-13):
我有一台A系列三菱PLC出现ER报警灯常亮,请问有哪位师傅指教如何清除。是硬件坏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F(2009-04-16):
我在调试三菱FXIN-60MR.PLC的时候,大概十五分钟,计算机监控正常。但闻到PLC有焦糊味,马上断电检查线路,接线没有问题,不敢再上电,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

网友G:
如果还在保内劝你寄回厂家,如果超保那你不妨自己动手修修,在宁波的话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H(2010-11-06):
批发销售 文本显示器:PLC
文本显示器系列批发销售:
MD204LV4/MD204LV5/MD204LV6
MD306L/MD308L/OP320
PLC可编程控制器:批发销售
FX1S-10MR-001/FX1S-10MT-001
FX1S-14MR-001/FX1S-14MT-001
FX1S-20MR-001/FX1S-20MT-001
FX1S-30MR-001/FX1S-30MT-001
FX1N系列: 批发销售
FX1N-40MR-001/FX1N-40MT-001
FX1N-60MR-001/FX1N-60MT-001
触摸系列,一体机系列,板式PLC可编程控制器
大量库存 现货供应 厂家直销 特价出售 质量保证
可以跟客户的要求开发各种产品
联系电话13670023809/13798498089
联系QQ:811691534/ 1024973313
联系人:王先生/唐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