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维修

楼主(2007-08-31):
小弟最近到手一台三菱的 FX1N-60MR,使用了3年多吧,运行倒还正常,面板的指示灯也都正常。最近出了问题,开始时用屏修改其中时间时无法通讯,怀疑是屏或是通讯线出了问题,更换之后还是不行,然后用他连接电脑也是无法通讯(同一台电脑同一根线连别的plc都正常),请问是不是里面的板子坏了 或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复位之类的。恳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2008-01-22):
应该是通讯模块坏了

网友B:
是通讯模块坏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况,是潮湿的环境和灰尘的原因,我可以修  13703990633

网友C:
你可以修修!也可以买个232或422的扩展板,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D(2008-12-04):
我的一台三菱FX2N-32MR,一送电就发现PROG.E一闪一闪的,该怎么办啊

网友E:
下个没问题的小程序下去试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没法修 桓台新的

网友G:
没遇见过的问题,我一般用这东西感觉都很正常啊,还没见过什么问题呢!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台三菱FX2N-32MR,一送电就发现PROG.E一闪一闪的,该怎么办啊

 是不是电池没有了电,PROG没有了

网友I(2010-11-10):
施耐德PLC编程与维护班    掌握施耐德PLC指令、程序及组态编程维护,并能熟练进行PLC编程   (三菱、西门子)

联系人:陈老师 :13788998581          QQ:374826525

网友J:
     上海樱游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三菱全系列PLC及三菱PLC的扩展模块,主要供应三菱PLC三菱fx2n系列PLC三菱PLC模块三菱PLC的扩展模块三菱PLC扩展模块三菱Q系列PLC三菱A系列PLC,专业的三菱PLC销售三菱PLC维修服务等

网友K(2012-04-19):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服务,透明收费,快捷服务,超长保修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