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锥型电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4-01-13):
锥型电机变频改造,不知加变频后能否启动松闸线圈,有专用变频吗?

网友A(2003-06-20):
Vacon 变频已作过实验,完全可行,没有问题,该种电机主要问题是变频器在起动时能输出比较大的转矩,Vacon的200%起动转矩所以解决该种电机轻而易举。

网友B:
将变频器启始频率,启始电压稍微调高一点即可。

网友C:
要看事实,不要听某些厂家的片面至此.

网友D:
一般只要电压能提升到145V左右就能打开。 所以选用带有启动电压提升功能的变频器均可以打开。

网友E(2004-01-13):
哈哈,我最近用了一台VACON用在行车主钩上的锥型电机,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