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000变频器电流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5-10-19):
(无正文)

网友A:
检测了霍尔,供电电压为+ - 15VDC,输出波形正常.但是电流显示为3.7A,但是实际测量为6.5A.频率开在50HZ.应该测量值是准确的.检查线路没发现啥异常.哪位大哥知道?

网友B:
主板机型(功率号)与机器是否相同,软件中电流系数是因功率不同而不同的.艾默生问题可联系13806129595

网友A:
我看过了,还把参数初始化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估计是霍尔问题,有条件换一块相同机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D:
根据你的电机估算大概的电流值,如实际值接近,检查霍尔,反之,考虑是否谐波影响测量值,避免用数字表

网友E:
变频器出厂有机型设定...它决定电流显示系数. 可看看它的机型设定和实际一致?

网友F:
我可以肯定,是霍尔出现了问题!现场我看见许多类似的现象 025-8486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