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爆模块!

楼主(2004-12-14):
我们公司两台用来带风机的台湾产的荣发变频器!运行时报警过电流!然后整流模块和驱动模块全冲爆掉!经人维修后,试机没问题!但是运行不到4个小时!在维修人员调试过程中,驱动模块又爆了!而且爆模块的同时接在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和空气开关也烧掉了!现在还在进行维修!但是我都已经产生恐惧了!我都怀疑这种变频器维修好后还可不可以使用!这样太危险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意见!

网友A:
这是什么鸟变频器,没听过! 建议你还是买品牌的变频用用!

网友B:
这是个很典型的设备错用问题,我建议你最好用变频电源,欢迎来电:0531-6985551-806陈先生

网友C:
负载可能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电机及连接电缆,济南奥科不要误人子弟,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广告天地!

网友D:
您用了多长时间了?其他的检查过了吗?

网友E:
荣发,没有听说过,更没有修过,爆模块,坏电源模块要检查电容,驱动模块坏一定要把驱动部分修好,才能上电,现在的假摸快很多,有的更改耐压,有的把电流值改了,上电当时是对的,用一到2小时,负载一重,模块就炸了,害人不浅,最好买那种没有贴标的原装货,虽然是旧的但质量有保证,放心,这里我一定要说北京的那家,亚通,很黑,所有的模块都贴标,我都上过当,全当买过教训,我手上有原装的,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056660695

网友F:
如果这样的话,那要查查你的负载了,另外你周围环境是不是很多干扰,如果变频器抗干扰能力差而保护又不灵敏的话很容易误动作,致使IGBT直通,当然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