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故障原因

楼主(2005-01-17):
这近维修遇到的安川变频器,有很多是通过更换主板解决故障的。 请问:1、主板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容易坏? 2、都有什么些故障现象? 3、哪有旧板出售?要多少钞票一块呀。

网友A:
安川变频器经常出的故障: 1、G5系列大功率的如55KW、37KW出现UV1,UV,OH等故障。 2、老式机606PC3小功率机使用时间5年后出现烧模块现象和报警UV、UV1。 一般使用时间长元器件老化造成。如有问题:syydz@163.com

网友B:
安川变频器的主板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除非①交流电输入等级搞错,强行烧毁;②使用单位人为搞破坏;③绝大多数主板不能正常工作,是因为主板参数设定有问题,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C:
安川的驱动板,主板,模块,大小功率都有

网友D(2005-03-26):
我公司有安川的驱动板,主板\模块\大小功率都有,要的话可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E:
或许我公司可以修好,你只要出点维修费就可以了。请联系 13913575289 JOE19730@HOTMAIL.COM

网友F:
请问SYYDZ:有没有606PC3 1.5KW的旧机?

网友G:
606PC3 1.5KW我有两台,需要请于我联系013575315985

网友A:
在人间你好: 旧机有的。13793662356

网友H:
日货,坏了就不必在修了,扔了换国产的! 相信国人的技术并不落后!

网友I:
日货,坏了就不必在修了,扔了换国产的! 相信国人的技术并不落后! 支持一下,日本人对华产品都是不入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