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代码。。。。。。。。。。

楼主(2005-04-10):
各位好: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报故障,C。F。3如知道报警代号给我回付zrjyooy@163,com

网友A:
CF3是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

楼主:
你好: 有VDF-A系列的说明书吗?请个给我发一份E:zrjyooy@163,com

网友:
台达变频 B系列有精确定位功能吗?要接受接近开关信号定点煞车。 急切想要知道!!谢谢。

楼主:
有外接的制动电阻马?你的是什么设备?应该靠的是机机械制动,

网友A:
台达B系列有简单定位功能.有关台达A型B型说明书可到该网址下载http://www.中达电通.com/或与我联系0-13068604810

楼主:
所有变频器都有定位刹车功能时代TVF2000系列也是有的,你看一下说明书,可以实现,我用时代的试验过。

网友B:
说明书上说 交流马达驱动器内部线路异常 处理方法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