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

楼主(2005-04-18):
谁有台达VFD-A控制板3.7KW

网友A:
你是哪里的??留下地址,联系方法

网友B:
呵呵!7.5和3.7的机种代码不一样,同样保护等机也不一样哟,代换也行但是镇测值和保护等级有差别,要改几颗电阻哟

网友C:
请问同样功率的普通主板和升级板代用怎么更换电阻

网友B:
A,L系列的没有升级版的,S,M,B,V,F都已升级,要具体的机种具体对待了,且A的只须改硬件,其它的还要改软件哟

网友D:
delta的发言应该是厂家的,我和台达的技术支持很熟悉,应该是这样的,VFD-A控制板互换性不好,如果换的主板和原来的不一致,很容易坏模块,我就,,,,郁闷

网友E:
我有一样的, shandongfc@yahoo,com,cn

网友F:
我有好多啊 这些东西我做的好多啦

网友G(2005-09-08):
deita:你在哪个地区?有几台东西请你帮忙。

网友B:
偶是郑州的,037166203590,QQ:450580650你呢

网友D:
deita老兄,你有A系列的电流传感器吗,我要6个

网友B:
你要六十个也有啊!

网友H:
to delta: 跟北京这这边的维修熟吗?

网友B:
北京的客服可能会有认识我的,在上海时有过接触,我姓张,去中达电通参加机电培训的朋友应该认识的!呵呵 我的QQ:450580650有空聊天啊!

网友I: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