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 2年未曾通电使用,现在无输出,寻助各位大虾!

楼主(2004-12-13):
你富士P9-7.5KW变频器无输出?参数00,01都设顶为"0" 加给定频率,仍无输出!参数REST到出厂值,也不行! IGBT,及驱动电路完好! 物主说:"原来变频器正常,但因生产线停产2年,一直为曾使用,现在就成为这样?" 有请各位大虾发表以下自己的言论!

网友A:
太久沒使用,電容壞了

楼主:
哪个电容,影响这么严重呢? 现在运行状态和停止状态下,PC923 的2,3脚电压一样,都是1.5V 电压!

网友B:
电源有问题,开关电源用的是什么IC?我们可以交流。010-81913975,我们通修变频器

网友C:
你查一下THR和CM端子的短接线有没有接?

楼主:
谢谢大家,变频器已经修好,原因远程控制未接线! 看来大家都认为:"时间长了,软件(程序数据)不可能丢失!" 恩,EEPROM确实可以保存数据上百年,不丢失! 没问题! 对了,谁有富士变频开关电源,spwm控制芯片型号:SA51709500 有的报个价,质量要有保证! 联系电话:0531-865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