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断电从起,用户设置参数全部丢失?

楼主(2005-01-07):
变频器断电从起,用户设置参数全部丢失?请教各位高手,EEPROM损坏可否更换?另求够VACON7.5KW主控板,请公开报价!

网友A:
大拇指你好!什么牌的变频器,有些变频器直接换上新的存储器就可以了的.但西门子的好像必须复制了数据才行

楼主:
瓦萨7.5KW 机子从起后,从新加在系统基本配置,然后从新设定参数,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应该是存储器坏了,以前我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重新设置数据,过一段时间又丢失了,后来换了存储器就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在参数设好后没有保存呢?

楼主:
to : 雨寒风 知道是坏的哪个个芯片?方便的话告诉我!

网友A:
坏的芯片当然是存储器了,比如有些使用93LC56,24C02,24C04等,这样吧,你暂时不换,用一段时间再说好了,参数实在又掉了到时候换也不晚吧

楼主:
谢谢,VACON上用的是:BS62LV256SC-70,我已经更换了!

网友:
是存储器坏了,我碰到过,换了就好了,不过要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那我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一下,安邦信G5变频器出现通电显示ERR1不能开机,但是按一下STOP(停止)就一切正常了,有时还是不行的。像这种请况是不是存储器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