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3-03-28):
请教各位高手: 昨天,我公司在一家塑胶厂进行节能改造,遇到一些干扰问题,请教一下如何解决。 我们改造的是震雄的JM-K2型注塑机,油泵马达是18.5KW,我们用的是阿尔法2000系列18.5KW的变频器,变频器信号输入采用注塑机的流量比例阀信号,在注塑过程中发现,流量信号线上串入尖峰电流,在注塑机不工作时(比例阀无输出),变频器有低频率输出,比例阀电流表指针在0.1~0.2A之间摆动。如工作半小时以上,电子放大板上的功率三极管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我们工程人员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线都加了磁环,用金属管屏蔽,信号线都采用屏蔽线,中间加装了滤波器,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何向伟 :加电抗器、或者在电源进线采取措施、检测接地电阻!! 我的EMAIL:fudarlx@sina.com TEL:010-63336909

网友B:
1,有些注塑机流量比例阀在不工作时,是有100多毫安的电流。但不是每台都这样,根据比例阀和注塑机的不同而不同。 2,阿尔法的截取比例阀电流信号,是用0。5欧的电阻,可以量一下这个电阻,看有没问题。 3,阿尔法不是随送一个小的直流滤波器吗?难道你们不用?还是这个滤波器的用法有错误? 4,有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我就碰到过一次阿尔法的类似问题,是变频器内部出了软故障。

网友:
我上次忘了说明:当注塑机不工作时,其比例阀本身并没有电流,而且我能通过调整偏移参数将其基频消除。但问题是其信号线上干扰电流仍有,运行久了仍会烧电子板。

网友:
sisif: 请问贵司在哪里,能不能有机会请教。 给个联系电话好吗?

网友:
是(0——1A)输入。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B:
接地? 包括滤波器的接地和屏蔽层的接地。 我最怕有些小厂,许多设备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可靠的接地线可以用;有些注塑机,本身抗干扰能力弱的很。 震雄的注塑机应该是不错的,我做过,没有什么难缠的呀。

网友:
我们在这家厂里安装了20多台机,其它的都没有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本身已经很旧了,里边的线路很乱,接地我是直接接在了机器的地线上,具体是否良好也不清楚。请问有没有其它解决干扰的方法。 谢谢指教!

网友C:
用光电隔离信号转换器即可。

网友B:
不装变频器时,比例阀输出有无摆动? 另外,把变频器的给定固定为50HZ看一下! 变频器本身有无异常? 另外,既然已经做了20多台了,这个没有做成也无伤大雅了。还可以趁机吓吓厂家(比如说他那个注塑机如果继续长期使用的话,将有无法预料的后果!),然后和注塑机销售商联系好…… 哈,可以从中收点劳务费呀! 如果你有朋友是卖注塑机的,那可是大大的福音啦! ;)

网友D(2018-08-08):
光电隔离信号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