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二线三线控制

楼主(2002-09-25):
请问各位大虾,关于变频器的二线三线控制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了!

网友A(2002-08-26):
您可以简单这么理解:一个是沿信号控制,一个是电平信号控制. 具体的端子定义每个厂家有所不同,看他们的说明书吧.

网友B:
请问你是那一种变频器,如果是安川变频器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C:
二线与三线指的是在不采用面板启动情况下,用外部启动时采用二线或三线的自保持的方式。

网友D(2002-09-25):
youmeiyou 有没有伦茨变频器的介绍

网友E(2012-04-16):
http://www.caiyadianzi.com

快捷维修、透明收费、超长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