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灵变频器模块FF300R12KE3能否用SKM300GB124D代换?

楼主(2006-12-28):
请教各位:佳灵变频器模块FF300R12KE3能否用SKM300GB124D代换?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  skm300的电流没有 ff300的大 如果负载允许 那没关系的

网友B(2008-10-13):
您要换的话都换成一样的模块是比较稳当的!!

变频器配件/变频器维修/富士IGBT 三菱IGBT 西门康IGBT EUPEC IGBT 东芝IGBT IXYS IGBT
场效应管 富士GTR 三菱GTR 三社GTR 三肯GTR 东芝GTR
IXYS可控硅 EUPEC可控硅 三菱可控硅 IR可控硅 西门康可控硅 三社可控硅
西门康整流桥 富士整流桥 IR整流桥 IXYS整流桥 三社整流桥 三菱整流桥

查阅资料/PF文件/请登:www.688-688.com         www. bjIGBT.com

网友C:
可以换,最好一起换,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D:
最好一起换

我这有FF300R12KE3

网友E:
己把配件单发到你的后台,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