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07-06-25):
现有一台台安N2-410-H3变频器,上电面板启动面板电位器运行,一切正常,面板启停及电位器调速均正常。但运行几分钟后,发现面板无法停机,且面板电位器只能升速不能减速(此时参数均未改动),恢复出厂值后依然如此。断电后再上电,又正常,几分钟后,故障依旧!在这里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1面板
2主板
3干扰
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B:
第一步:换另外一个面板实验 一下。如果不行。

第二步:是CPU坏了。换CPU

网友C:
谢谢红雪和广州通济朋友,面板已换过无效,因无该CPU板,不好判断

网友B:
把参数F123拦 设置为1110    为恢复出厂值50Hz状态。

你所说的加可以减不行。检查面板的轻触开关是否是常年使用接触不好,更换新的开关。如果OK。说明是按键问题。

网友C:
回通济朋友:
已恢复过出厂值;
面板换过

继续求助各位师傅!不胜感谢!

求购!

网友:
可以考虑电源的问题!电源部分的电容换换!!

网友D:
换74HC14试一试。

网友E:
我有CPU板

网友F:
换控制板

网友G:
依我看,还是主板出现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更换试试!

网友H:
试一下用外控是否正常,如果外控是好的,那就这样用了,省点钞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