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VLT3011

楼主(2005-01-15):
请教各位高手,DANFOSS VLT3011变频器的热敏电阻阻值多少?本人这台热敏电阻用万用表测为0,而上面标称为100.05,不知是否应为100欧。现在故障为上电即显示“OVER TEMP”报警。

网友A(2005-02-24):
没人愿意相告吗?

网友B:
不是不愿意相告,只是手头暂没机子,且平时还没发现有坏的,没有注意罢了.

网友A:
谢谢三信及大家,我会试试的!

网友A:
510欧试过不行,谁可相助?谢谢!

网友C:
是不是输入端的三个.

网友A:
xiao yang,你好!是固定在散热器上检测温度的。

网友A:
????

小生有礼了!

网友:
你可以接个电位器代替,调整电位器,使变频器跳过热.然后根据变频器在多少温度会跳保护.自已去查资料,决定选用那什么型号.

网友A:
谢谢何生,这方法我试过,不行。

网友D:
观望答案ing

网友E:
唐狗!留个地址!很多人在找你!

网友F:
楼上的,你是日本人?还是崇拜日本人?

网友E:
TO;xiaocha! 其实我是一名德国来的留学生!名字是在肯德基里取的。为什么要提日本人?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祖国伟大吗?相信你一定会走出东亚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网友G:
这机器好久没修了,具体也不清楚,既然上面标的100.05根据热敏特性一般不是100欧就是100K欧,你有100K的试试看,然后一些VLT2800不接传感也不报警的,你不接那东东看看!多试试,相信你行的! 格雷特 罗克

网友C:
本人这台用万用表测也为0,但机器是好的.

网友A:
急寻:vlt3011(该机)电流检测板!!电话13871594911

网友A:
看来没戏了。。。。

网友C:
换电流检测板?容易坏的是互感器,如怀疑可将其取下不用试,可用国产的代.

网友A:
to xiaoyang: 该机电流检测板上有控制输入接触器吸合的电路损坏,因为该电路由一个外形象mos管样的器件控制(型号不清),故怀疑该板故障引起。

网友C:
电流检测板容易坏的是互感器!取下互感器后试试!

网友A:
to xiaoyang: 如果将电源板和控制板单独加测试直流电压而不连接电流检测板,然后热敏电阻仍然接上,上电出现过热报警,是否说明与电流检测板无关?

网友C:
应该是不要互感器,如果不插电流检测板,接触器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A:
to xiaoyang: 我现在直接单板测试,即cpu板与电源驱动板连接,而不连接电流检测板(该板有控制输入三相电源接触器的电路),上电仍出现过热报警,不知是否因电流板未接引起,还是电源板有问题(cpu板我已换过)。

网友C:
应该不是,mos管样的器件是一个IGBT管,通电后有24V,驱动IGBT管,然后接触器吸合.但应和过过热报警无关呀.明天我在过热报警元件处看能不能测几个数据,看有否帮助!

网友C:
测试情况:拔下热敏电阻测插座电压为13.8V,此时报警OVER TEMP.正常工作时板上标INVOK发光管要亮,拔下热敏电阻INVOK发光管灭.

网友C:
拔下元件插头测电压13.8V,报警OVER TEMP,同时板上INVOK发光管灭.--------最近网不好,老发不出.

网友A:
谢谢xiao yang,我下午下班前才看到你的回复,我会照你说的试试,然后在告知你结果! 另外,xiao yang,能否告知你的qq号或邮箱地址,我的邮箱为whgreen001@163.com,qq:407621659

网友H(2010-01-20):
测试了下是o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