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负载能力差是那里原因

楼主(2005-07-15):
开关电源负载能力差是那里原因,最近我发现一变频器,在没有加风机的情况下运行正常,当加上新的风机24v0.16a的风机,开关关电源输出12v的整流二级管就会发热,马上就会烧掉,请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可能本身有轻微短路。

网友B:
我想你得先分析几个问题: 1,有可能是风机问题. 2,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问题. 3,电源问题. 我想要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替换法.很容易就是知道哪里的问题然后再针对性地细查.谢!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感觉是电源的负载部分有轻微的短路,但并不是说开关电源没有问题,可是轻微的短路是很难查,是不是换一个大一点的可以呀?现在我换过了,还是有点热,但是试机没有烧掉。温度不是很热,我想一时不会坏,这样不会有什么后患吧?

网友A(2005-08-18):
很可能是整流二极管选错了。找个MUR120 换换应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