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的UV1故障请教

楼主(2005-05-08):
安川616G5出现UV1故障说明书是电源有问题。可检测电源部分都正常。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供电电网电压正常吗?

楼主:
供电电网电压正常。

网友B:
接触器是好的吗?最好拆下量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C:
首先检查变频器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如果主回路没有问题,你就查一下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外位设施都正常。不知什么引起的。

楼主:
CPU检测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