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需停电时。如何维修

楼主(2010-07-21):
矿井下不允许带电检修设备,但是设备出现故障,特别是PLC之类的设备,变频设备等,是如何判断故障,请教了

网友A:
基本没办法,不上电,从哪里知道故障点呢?你可以不开机,但是必须上电,根据PLC的I/O点核对程序。

网友B:
可以监视输入输出点是不是正常来判断故障

或者换一个PLC可以试一试

网友C:
再装一个文本显示器,并重新修改PLC的程序,增加可能发生的故障分析,比如,在规定的时间内,PLC的输出后没有反馈,就SET某一个中间继电器,并在文本上显示什么、什么故障,等等。

网友D:
不能正常使用不就是坏了吗?不上电没法知道故障情况的。

网友(2010-08-21):
大家说的只能上电了,但一上电指示灯不就亮了,说明你带电工作,罚的你哭都来不及,至少万元,哥每月2000元,

网友E:
那就只好详细询问故障情况,再作判断,然后拆下离开现场进行测试了。

网友F:
查的时候可以带电,修的时候要断电.曲解了就没法干活了.

网友G:
一般都有本安隔离,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那就只好详细询问故障情况,再作判断,然后拆下离开现场进行测试了。

你说的太难办了,拆要时间,运到测试地点用时间,测试用时间,运回用时间,装用时间。单位规定是30分钟处理故障,超

1分罚个人2元,你说哥2000元够吗

网友H:
您将它拿出来修好了再装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I:
不能上电检修的话很麻烦,只能拆下拿别的地方试了。或者叫你们领导备件做全,一样一样换了看,呵呵。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J:
煤矿的PLC我曾经现场维修过。不必上电,快速排除故障。

上海百杜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福佑特快维修服务 崔立强 13818856189(021-6605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