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烧管

楼主(2009-10-08):
请教上图电机边三个二极管的作用?它的制动原理怎么?我碰到电机高速时总烧这三个二极管中的一个,而低速则OK,请教可能的问题?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这里人气也太差了,

网友A:
是续流二级管,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 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会把原件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 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我想这就是原因。还有你的伺服系统有没有制动电阻?

网友B:
首先表明,我不懂伺服。从电路分析来看,R3 是直流总线的充电电阻,D1、D2、D3只在充电完成前才工作,它们和逆变器的上桥臂三个二极管组成三相全桥整流电路,负载是R2,应该是防止在伺服系统未上电和待机时防止电动机转动给直流总线充电,而且还可以提供一个电动机阻力,防止伺服系统掉电时飞车。

在高速下损坏,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过压。建议提高这3个管子的反压至1200V。

楼主:
这三个管子是原型号更换的,原来是可以用的,高速没问题的,.所以本人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另外,2楼说是续流作用,本人觉得不太正确.3楼说的三相全桥整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换高压管,本人觉得不可,这样就起不到保护作用,可能损坏模块.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再分析分析.

网友B:
追问 波恩  吧!他是这方面的 专家 。

楼主:
也在问呢,但他上次说了后一直不在,没法一直交流.等他了...

楼主:
第五世纪冰川

讲的很有道理.原理波恩也讲了.大致一样.但烧管的问题还有待分析.

网友C:
上图电机边三个二极管的作用是直流制动供电单向通道,防电机运行时逆向短路.制动电流是由FUI--R3--R2--D1D2D3---电机线包.

电机正常运行FUI--(Ry1-触点接通)--PM1-----电机线包.  R3R2是决定二极管是否过流,查其阻值是否过小?尤其R3不可小看!

                                                     chenchangnen@caddie-china.com

网友D(2010-05-10):
还有周围的那两个电容,是否因为浪涌过大,击毁二级管.

网友D:
另外我看楼主是修的安川伺服.我最近遇到一个关于安川SGDH -20EE的怪事,就是光藕,模块,等我等检查遍了,没问题,可在SERVO ON 时电机报过载,而且电机没有移动,包括热敏电阻也查过,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把伺服和别的机台也调换过,确认是这个驱动器的问题.这个问题送到外厂家修过,约6月到1年就又出现这个过载的问题,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下吗?电气方框图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E:
第五世纪冰川

讲的很有道理

有个地方有问题,

"它们和逆变器的上桥臂三个二极管组成三相全桥整流电路"

"应该是防止在伺服系统未上电和待机时防止电动机转动给直流总线充电,"

上桥臂然道一开始就是导通的? 不需要驱动信号吗 ?

(这个也可能).

我觉得好象是一通电就在电机的线圈上都保持同一电压啊

这样同样能给直流母线充电啊 ?

网友E:
R3是充电电阻,R1应该是制动电阻,

R2,D1-3好象就是在刚通电时候,充电完成之前 发挥一下作用.

网友F:
是否R2或R3的阻值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