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维修

楼主(2005-02-17):
我单位有一台132千瓦变频器,前几天欲投入运行,给电后正常显示,但是在启动电机的时候忽然面板无任何显示,且主板处间隔一秒钟有滴答的响声,查接线无错,恳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负荷有短路现象,检查小电容是否漏水。

网友B:
检查600伏直流回路和开关电源还有220伏接触器有问题请和我联系013361342218

网友C: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维修各类品牌的变频器,如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系呀 电话:0577-8605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