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挂牌检修

楼主(2005-03-25):
我的软件里面想做检修挂牌,哪位高手有办法,请帮帮忙,现在甲方催的很急的,

楼主(2007-03-03):
就是用的IFIX3.0,怎么没有人指导阿 ?真是郁闷!

网友A:
可以像下位控制一样,在数据库中建一个SIM的DI点或者是申明一个全局变量,平常为0,挂牌为1,在控制中多加一个判断。当为1时通过调度程序停机。启动设备时多一个判断呀

网友B:
电力上作挂牌有很多种方法。
1. 作在同一个点上,用不同的点域来记录挂牌信息。
2. 作一个外挂程序,所有的遥控点先通过外挂程序来检测,是否有挂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做完了,关键要看这个挂牌要起的作用,只要挂牌上后不能再操作了就行了。大家认为怎样?

网友C:
同意鲨鱼的意见,建一个全局变量

网友:
有必要挂牌检修吗?有操作密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我觉得挂牌主要是起提示作用

楼主:
挂牌检修主要是有两个作用:1 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2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