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烧5欧20瓦水泥电阻

楼主(2005-07-21):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一台富士变频器<CNC自动车床用>烧损一5欧20瓦水泥电阻<电源模块为7MBR50NH060>,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流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B:
大家好!PC929你好!感谢你的指教,还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1.此电阻在此有何功用;2.直流接触器有何故障时会烧损此电阻。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
电阻是限流电阻, 接触器有故障时会烧损此电阻..

网友D:
你还是看看制动单元,或者[P,N]有无短路现象,逆变模块击穿?接触器坏不会影响到充电电阻。

网友B:
谢谢!我也认为它是限流电阻,但是它是并连在三个继电器常开触头两端,而我又从来没接触过变频器,我没有想明白它为什么并在继电器的常开触头两端,请指教!

网友B:
谢谢中林!我明天查查看。

网友B:
请问中林:制动电阻变质也会烧此电阻吧?

网友D:
这个电阻是充电用的,目的是保护整流桥,当变频器刚开始上电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为0V,如果不用电阻限流,整流桥就会被大电流烧毁,当电容器两端电压超过400V时接触器受CPU板的指令吸合,短接充电电阻,以供负载正常工作,如果PN短路,充电电阻就会烧毁。接触器没坏,如果接触器不能吸合,变频器会报警或者不能正常工作,接触器的触点如果粘连,你的保险丝或者整流桥就要烧掉

网友D:
你重点检查逆变模块是否击穿短路,电容组有无短路的现象,你的机器中有制动单元吗?制动电阻变质不会烧此充电电阻,但是制动单元坏了就会烧此电阻。

网友B:
中林:你好!谢谢指教!电容组无损坏,7MBR50NH060是逆变模块吧? 它的输出端U.V.W之间只有几欧阻值,我没有任何资料,不敢确 定它是否正常,我初步认为它是坏的,请指教。

网友D:
逆变模块已击穿,烧毁充电电阻就是它引起的,更换新的就可以了。你找合适的供应商买了换上。

网友B:
大家晚上好!想请教大家一下,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它的制动原理是怎样的,有图纸的话最好,烦请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