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
急!!!

楼主(2006-12-11):
变频器的吸收电容老炸怎么回事啊??????280kw的  运行时间不长  一般吸收电容炸与什么有关啊???????????????? 12 月14号再次关注!!!!!!!!!!! 第一次是吸收电容炸了,模块也炸了2个,有燃烧迹象.修好后带负载运行半小时左右吸收电容又完了.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容爆炸,使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主要和电容的质量有关,当然也有变频器的原理有关,它就需要大容量的电容储存能量,只有提高电容质量才能解决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是不是接错了,我见过有人把吸收电容接在P+与U、V、W间
哈哈
还有是不是容量不够或耐压不够
再不就是买到水货了
很少见到光炸吸收的!!!

网友B:
不炸模块是好事啊,是驱动有问题,吸收电容才发热,以至于炸坏,先检查机子本身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是自己本身不发现,找别人帮看看

网友C:
你的供电方式是什么(直流or交流)?有电抗器吗?是否有充电回路?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吸收电容是不是直流母线上的电容。直流母线电容一般是串联使用,单个耐压好象是400V。那么2个就是800V。一般正常时直流母线电压是500V多点。如果在停机时,进线电压是380V的话,电容是不会炸的。
当进线电压有突波(高电压)到来是,可能会击穿整流部分及直流母线电容。
当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在高速运行时,减速停机过程中,电机会向变频器反送电。这时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当电压升高时,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应该放电。而如果没有制动电阻时,电压又过高,电容就该炸了。

网友E:
吸收电容主要用来吸收整流桥或模块上的电压谐波,保护变频器整流桥及逆变模块.如果只是吸收电容炸而不炸模块,应是吸收电容质量问题.

急!!!

网友:
关注中!!!!!!!!!!!  第一次是吸收电容炸了,模块也炸了2个,有燃烧迹象.修好后带负载运行半小时左右吸收电容又完了.

网友F:
说清楚什么变频器,怎么接法,什么电容,多大容量,多大耐压

网友G:
向李春发老师请教。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
在这里发帖。

QQ:625450068

网友:
可能是耐压不过

网友H:
驱动的波形怎么样啊!

网友I:
一般炸电容无非有几个原因;1耐压不够2电容上的均压电阻阻值变大等

网友J:
你的吸收是什么方式?  单个电容并联在正负端 还是用  RCD吸收啊? 电容用的是无感电容吗?  耐压值必须在1000V以上!你变频器是多少千瓦的?  你那里的 快恢复二极管   功率电阻   无感电容阻值是怎么匹配的?

网友K:
吸收电容一定要用无感电容,这种事我们也经历过,换成无感电容,耐压够就好了。

网友L:
说清楚什么变频器,怎么接法,什么电容,多大容量,多大耐压
-----------------------------------------
楼主还是说明白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