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过压

楼主(2002-01-14):
变频器是西门子se70经常报f001,下带八个辊道电机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2001-07-21):
制动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A:
检查变频器内部的滤波电容(大电解电容器)的容量是否减小了。

网友B:
如果是刚投入运行就出现此类故障,请检查元件件有无故障。否则,请调整参数设置。

网友:
是不是八个电机的工况有问题,不能将SE70和八个电机的具体型号呈现吗。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可能是其中的电机存在互相拖动现象。

网友C(2001-08-23):
我同意SANKENLD的观点;我有类似遭遇。

网友A(2001-10-21):
电机互相拖动,我同意

网友D:
两点疑问: 1)如果是电机相互拖动导致过压,那么能量哪里来?仅仅电机之间相互作用,能量还不是通过整流桥来的,怎么会把电压台升上去? 2)8台电机并联运行的场合,使用昂贵的6se70的原因? 电机并联运行,电机的模型无法正确建立,因此控制效果不可能很好.

网友E:
检查你的接触器控制回路。该P600产数

网友:
赞同电机相互拖动这时被拖电机在发电有能量回送

网友F(2001-11-28):
请检查电机拖动部分,包括机械传动、轴承等,负载过重都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G:
多辊道系统, 建议一:各变频器配制动点阻 建议二:各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用可回馈整流单元直接给直流母线供电

网友G:
多辊道系统,   建议一:各变频器配制动电阻   建议二:各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用可回馈整流单元直接给直流母线供电

网友H:
SIEMENS的变频器的故障率实在是太高了,我也有一台经常出现过电压现象。

网友:
单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电机与变频器之间需加电抗器,另外,天津组装的变频器故障太多,德国原装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A(2002-01-04):
根据我的经验是其中的电机存在互相拖动现象 建议:各变可能频器直流母线并联。 我不建议各变频器配制动电阻,我曾遇到过这种问题,制动电阻易烧坏。 sdwflyz@263.net

网友I:
我同意老黑的观点,即采用直流共母线方式比较好。

网友J:
老黑同志说的对

网友D:
公共直流母线并不是直接把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起来!此举严重错误!会有很大的隐患: 如果保证各个整流桥负载均匀?假如某台变频器的整流桥损坏,想想看又会如何? 另外: 原来的问题:"变频器是西门子se70经常报f001,下带八个辊道电机" 既然一台变频器带了8台电机有问题,把母线并联起来可以解决问题吗? 制动电阻经常烧坏,那是因为电阻选取不当.电梯的正常运行必然要匹配电阻,基本没有损坏的情况.何况电阻并不贵.此问题是题外话.

网友A:
电机相互拖动,被拖电机发电,有能量回送到变频器内导致过压,加合适的 消耗电阻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K:
变频器经常出现过压故障主要有两种可能: 1 回馈能量未及时被消耗,应增设制动单元和电阻; 2 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出现软故障,应更换电路板。 李文华 2002/1/12

网友A:
最经济方法还是加制动组件

网友L:
你好,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为世界著名的半导体逆变元件系列产品如交流变频器,不间断电源,半导体功率元件跨国集团生产企业,在日本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制造基地和研究开发中心.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为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香港三垦力达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之生产制造基地.生产SANKEN 各系列变频器.北京分公司于2001年八月成立,为三垦变频器在中国北方区域(东北,华北,西北,华中)的业务全权处理及代理统一协调机构(属下代理有北京大恒,中科中自,天津思锐,沈阳新康创,长春中屋,济南天高),同时亦是北方最大的库存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本着服务客户,用户至上之原则希望能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现将我们的产品资料及价格 寄给你收,如有不明之处请与我联系,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方便的话请介绍一下贵中心的业务内容及范围。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059@sina.com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三垦变频12月1日价格 型号 价格 H最低价 成交价 型号 价格 P最低价 成交价 IHF-1.5K 4,150 3,113 - - - IHF-2.2K 4,510 3,383 - - - IHF-4.0K 5,390 4,043 - - - IHF-5.5K 6,400 4,800 - - - IHF-7.5K 7,380 5,535 IPF-7.5K 6,140 4, 600 IHF-11K 10,830 8,123 IPF-11K 7,380 5, 530 IHF-15K 12,680 9,510 IPF-15K 10,560 7, 920 IHF-18.5K 15,080 11,310 IPF-18.5K 12,700 9, 520 IHF-22K 17,000 12,750 IPF-22K 14,430 10, 820 IHF-30K 20,820 15,610 IPF-30K 18,815 13, 610 IHF-37K 26,470 19,853 IPF-37K 19,580 14, 680 IHF-45K 32,340 24,255 IPF-45K 24,200 18,150 IHF-55K 39,070 29,303 IPF-55K 28,720 21,540 IHF-75K 57,300 42,980 IPF-75K 39,400 29, 550 IHF-90K 65,200 48,900 IPF-90K 55,700 41, 780 IHF-110K 75,300 56,480 IPF-110K 63,300 47, 480 IHF-132K 88,400 66,300 IPF-132K 73,200 54, 900 IHF-160K 106,400 79,800 IPF-160K 85,800 64, 350 IHF-200K - IPF-200K 98,100 73, 580 IHF-220K - IPF-220K 117,800 88, 350 IHF-250K 159,000 119,260 IPF-280K - - - IPF-315K 154,400 115,800

网友M(2006-02-27):
以前的siemens MM440故障率确实高,我做系统工程和在单台控制正常运行时也有报警F0001和FOOO2的现象,做系统就更加困难!据说,现在在天津生产的MM440质量还可以。

网友N:
西门子除了工程型变频器好外,MM系列没一个好的。

网友O(2007-04-21):
淮北为枳

网友P(2008-01-21):
将电压调到规格范围内,检测电机绝缘,检测模块!

网友Q(2008-03-11):
加装由高能压敏电阻组成的过压保护器,不能简单地用阻容吸收或单独用快熔作过压保护,像轧钢等过压频繁出现的场合.
          SPD系列AET吸能型过压保护器

★产品命名及型号

本产品是取代阻容(RC)模式装置的换代产品, 是专门为保护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 晶闸管、GTO、二极管、IGBT等而设计制造的半导体保护装置,具有限压、吸能双重功能.本产品型号为AET-XX-XXX 意义见图

★用途

适用于宽脉冲能量吸收和过电压出现频繁的场合,主要应用于:发电机组灭磁、大小直流电机、大功率牵引电机励磁绕组、电磁铁(如电磁起重机)、铁道机车电器开闭时的能量吸收和过电压保护;电流互感器负边绕组开路烧损保护,保护操作者人生安全;大型开关的灭弧,超导磁体移能;大功率整流及传动设备的过电压吸收;大功率直流装置中的可控硅和晶闸管的过电压保护。

★    性能特点

在变流系统中晶闸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晶闸管虽具有弱电控制强电输出的特点,但其过载能力差,短时间的过电压和过电流都会导致晶闸管损坏。因此,在线路设计上必须给晶闸管配备过电压保护装置和过电流保护装置。

鉴于传统的阻容(RC)限压,吸能保护装置存在体积大,功耗大,发热量较高,成本高,响应速度慢,而只能将操作过电压限制在允许电压范围内;如果源于从电网侵入较高的浪涌电压时仍有可能超允许电压值,而高能氧化锌压敏电阻具有伏安特性曲线陡峭(如图2所示),能有效地将过电压抑制在设定的范围以内,AET吸能型多功能过压保护器承受能量密度较大(300J/cm3-750J/cm3),承受长脉宽浪涌能力强,电压梯度低(20v/mm-500v/mm).据上所述特性,以高能氧化锌压敏电阻为主要元件的AET吸能型多功能过压保护器既可以限制过冲电压,又可以吸收冲击能量。此AET型保护装置相对于阻容(RC)装置而言具有非线性系数大(20-25),响应速度快(ns级),自恢复能力强,自身功耗小(<0.3w),安全可靠,价格低,体积小,安装维修方便,寿命长等优点。本装置结构设计独特,与国际同类产品性能,安装尺寸兼容,产品材料采用耐高温环保材料(高温云母),故障状态显示,声光报警联动,避免失效运行(供客户选用)。
    江涛      15900811771
    电  话:021-28397704
                  021-29107473
    传  真:021-29107473    E-mail:hhcc@021fmks.com
    http:  www.021fmks.com
     地  址:中国上海.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原国营化工厂内)

网友R:
mm440我用了很多,都还好,就坏过一台

网友S(2012-04-11):
这一类的故障最好找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因为这一类的pcb故障,处理难度很大,没处理好会变砖头哦,

具体的工控维修可以联系我QQ 87404871   电源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