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施耐德变频器高手

楼主(2007-04-14):
我这里有一台施耐德ATV58H变频器,3.7KW的开机通电显示OSF电源电压高,查看面板电压显示为630.8V。使用者说是由于变频器一角进水未吹干就通电损坏的,驱动电路的一组20V电源旁烧焦,但不严重,处理后故障仍然这样。这组驱动的电压也正常,不知道这个故障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还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型号的施耐德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是怎样的工作方式,都由那些元件构成检测电路的。

楼主:
这里没一个人会吗,悲哀!

网友A(2007-09-06):
母线电压检测一般就两种,,一是直接电阻降压,二是开关电源5V处检测。

网友B(2014-08-24):
请问:我的施耐德变频器。

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