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农民也会修变频

楼主(2008-10-15):
我修变频呀只会这样把板子拆了放在桌面上通电,然后呀就是测它六组电压呀,要是有929的光耦呀就短了它9和10 脚,要是316呀就在9和14脚间串一个1K电阻,要是有三相电源保护的呀就把保护光耦的3,4脚短了,要是有7800呀就把它拆了不要,要是还有其它的保护呀再去了,然后呀再开机测它的运行电压,六组对了呀就算好了,管它呢上机试呀,不过呀在模块直流540供电上再串二个60W的灯泡就更开心了,这样呀要是开机正常呀再把灯泡拿去得了呀,因为变频修好呀呀,嘿嘿给人家就可以拿钱了哟,俺农民就是这样修的不要大道理,那些大道理呀听了烦,不懂,反正我修好了呀!哈哈!

网友A:
你牛呀!你的方法是把理论知识全用上了.还说不懂理论????哈哈...

网友B:
牛人一个 ,农民出身的 人多的 是 了

网友C:
其实这农民是先当工程师,再当的农民,所以农民也回修

网友D:
发射神舟七号的有好多都是农民出身呢。农民才是好样的,牛奶卖不掉了倒掉了,还说是污染环境,要罚款。这世道呀!

网友E:
楼主呀,说话真好玩呀呀...

网友F:
这年头农民连飞机都能造,你会修变频器不算牛。嘿嘿!

网友G:
牛人一个,做飞机的更牛.

楼主:
俺有一台LG? IS3的变频修好后正常的很呀,带上电机也正常。可是我把它的互感器走线改了一下电压是正常的很呀可是带上电机呀就有一相电流不对呀,原来它的输出线呀是绕互感器一圈,现在呀我不绕直接穿过就出现了这个现象呀,真是怪了呀!这不俺不懂了毕竟是农民没文化呀!看来农民毕竟是农民呀,只会瞎捣弄,弄出问题来了不是,这不俺上网来求救了不!

网友H:
老农民就是厉害呀!学习了|!

网友I:
电流变成一半了,哈哈

网友J:
牛人一个 ,厉害呀!学习了|!

网友K:
俺修变频器比你还傻瓜呢,将板带回,因穷没装380的只有220,直流进线呢弄个升压带整流,交流进线用220升380,断相保护临时改参数,用指针表东量西量,(示波器)哪儿看不顺换哪儿反正旧货有很多,坼来东墙补西墙.十有八九能搞成,说来就怕你不信.

网友L:
厉害...俺也是摸石头过诃的。。。。佩服佩服

网友M:
俺也是一个刚刚洗脚出来城市修变频器的农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