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1

楼主(2003-11-24):
请问富士E11系例380v2.2kw,电源指示灯有可无显示,风机也不转,好象是开关电源没工作.

网友A:
又是一体化!一次性!

网友B:
请问李工:西门子6SE70**系列的触发板可以互换吗?

网友A:
这个我没有换过,不过你可看电路如果没有什么差别应没问题!

网友C:
富士E11已修好,是开关电源集成5304失效,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求助:两台富士E9系列380v1.5kw故障分别为跳LU与跳OH2

网友D:
E9的变频器你能修好就是运气拉,修不好就不要浪费时间拉,它的设计思路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E:
老兄你是哪的,我这有很多这种变频器要修。

网友C:
E11也许还可以有点修复的机会,E9吗?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