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通讯故障

楼主(2010-09-14):
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与电脑通讯故障。拆开发现通讯口元件多出烧黑,甚至炸裂。此PLC的PPI通讯是通过一个75176的芯片实现的。外部的A、B差动信号经串联限流电阻,并联限压保护二极管保护,最终到达75176芯片的第6、7脚,变换后的信号由第1、4脚和主芯片沟通。此PLC是因为外部高压漏电致限流电阻和保护二极管烧坏,更换损坏的元件后,联机s7-200编程软件,使用监控功能测试CPU224两个通讯口,测试30分钟,一切正常。

网友A(2011-06-23):
PLC维修:13830812651

网友B: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松下PLC相关视频●模具视频教程●数控编程
▆三菱 -PLC相关视频▆▆▆▆
三菱PLC视频教学
三菱FX2N视频教学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应用技术视频
三菱定位模块教学视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
三菱伺服应用技术教程
三菱步进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触摸屏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视频教程
步进电机教学视频
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视频
▆▆西门子-PLC相关视频▆▆▆▆
西门子PLC S7-200 视频
西门子S7-300PLC step7 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LOGO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200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300,
西门子PLC视频S7-400,
西门子PLC视频Wincc视频教程
西门子自动化PLC等多媒体视频教程及资料集
▆欧姆龙 -PLC相关视频▆▆
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视频
欧姆龙原理编程应用视频教材
▆▆▆AB-PLC相关视频▆▆▆
AB PLC视频教程PLC培训32讲
▆▆▆松下-PLC相关视频▆▆▆
松下FP1 PLC视频石油大学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
▆▆▆ProE  4.0 6.0相关▆▆
◆Proe野火版4.0 直板手机结构设计视频教学
◆proe4.0中文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proe野火版3.0全套视频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NGINEER Wildfire 4.0 中文版 汽车水箱全3D模具设计高级语音视频教学
◆ProE 4.0野火版 汽车塑胶配件3D拆模(分模失败的处理办法)高级視頻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入门到高手:个人自学PROE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全集
◆ProE Wildfire 4.0 中文版(塑胶产品全3D过程模架模具設計、2D工程出圖、散件圖標數)視頻培訓教
◆PROE 逆向造型(产品抄数)视频教学
◆ ProE Wildfire 4.0 中英文版 细水口模具3D模具设计到工程出图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 手机堆叠(MD)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 基础入门 高级曲面.产品设计、模具、齿轮、破面修补
◆watermark_hot_small 个人自学: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高级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2.全中文多媒体教程
◆ProE 野火版 齿轮设计 多媒体语音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Pro/E 4.0野火版 产品实例设计(液晶电视/数码相框/头枕显示器/机顶盒结构设计)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结构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设计多媒体教学
◆CAD+PROE《MP4产品结构设计》与《MP4 2D与3D模具设计》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基础设计》野火2.0中文版多媒体教学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高级3D分模(专业3D工程师培訓視頻教程)
◆ProE野火2.0滑盖手结构机计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 手机上盖模具设计
◆Pro/e wildfire 2.0 高级曲面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NGINEER Wildfire2.0钣金设计
◆Pro/E野火3.0钣金件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 wildfire 2.0机构仿真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野火版 IGES补破面语音视频教学
◆ProE2.0拆电极 拆铜公 视频教程
◆ProE 钣金设计 视频教学3CD 野火版
◆ProE2.0微波炉3D模具设计多媒体视频
◆用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语音视频教学
◆proe_wildfire3.0_中文版钣金设计专家视频指导教程
◆proe野火版4.0中文曲面造型视频教程
◆ProEngineer 野火版 Wildfire3.0 全程多媒体语音教学
◆Pro/E Wildfire3.0中文版 钣金设计入门到高级
◆即学即会proengineer wildfire2.0基础教程与范例
▆▆▆CAD相关▆▆
◆ AutoCAD2004中文版+UG NX4.0中文版模具结构(排位)设计自学教程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AutoCAD注塑模具高级2D结构排位(组立图)与UG高级分模语音教学
◆个人自学CAD模具结构设计首选精品视频教学
◆AUTO CAD动态模具视频教学
◆模具设计高手 AUTOCAD塑胶模具结构视频
◆AutoCAD2008室内装潢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机械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电气工程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学
◆AutoCAD建筑平面图设计视频教程
▆▆UG相关▆▆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逆向点造型视频教程
◆UG4.0中文基础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4.0高级曲面设计视频教程
◆UG4.0刀路编程视频教程 UG刀路教程
◆UG5.0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NX5.0分模
◆UG3.0 / UG2.0 刀路编程视频教学
◆UG5.0中文视频教程 UG5.0中文视频教
◆UG4.0中文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3.0 / UG2.0 拆铜公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 NX2.0中文汽车分模视频教学
◆个人自学最新版UG NX4.0建模/曲面/钣金/模具设计/装配/手动分模/编程 全套
◆UG NX4.0 中文版 超高难度(汽车配件)塑胶模具设计视频教学
◆UG NX 4.0逆向工程(产品抄数)高级讲座语音视频教学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金瓷工作室全套(包括UG拆电极,UG_CAM UG_CAD UG范例全套教程)
◆UG NX5.0 五轴编程加工视频多媒体教学
◆UG逆向(点造型)短期特训多媒体视频教材
◆UG NX 高级曲面、图片造型 多媒体视频教学
◆ UG NX4.0 产品设计与曲面造型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 UG NX5.0运动仿真 机构模拟多媒体实例视频教学
◆UG NX5.0中文版全套教学光盘(曲面造型 三维建模 工程图 装配 机械设计 视频教学)
◆UG NX4.0全套视频教学(基础 零件设计 模具设计 3D分模 编程 高级曲面)
◆ UG NX4.0 MoldWizard 模具设计全套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UG NX4.0 中文版 编程数控加工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3.0 CAM数控编程加工教学多媒体教程(包括UG后处理教学)
◆UG高级手动分模枕位插穿、碰穿视频教程
◆绝对比金瓷的UGCAM视频教学
◆UG3.0拆铜公拆电极视频 模具厂师傅录制
◆工厂设计师录制:个人自学UG NX 3D手动分模 5套高级语音视频指导
◆优胜UG4.0编程高级视频教学培训
◆UG NX4.0装配语音视频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
◆UG3.0手动分模多媒体发声教学光盘(教你分不开时如何处理★超高级的
◆UG NX3.0模具设计高级斜向抽芯语音视频
◆UG NX2.0高级分模视频教程 汽车、产品等案例
◆UG实用拆电极语音视频教程
◆UG NX4.0 多媒体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进阶,工厂师傅录制
◆全面的UG语音视频教学-台湾郭冲展大师全套
◆UG NX4.0变形金钢3D手动分模-有声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NX4.0高级曲面设计有声视频教学
◆UG NX3注塑模具设计到出工程图实例多媒体教
◆UG4.

网友C:
维修范围:(所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

 各种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伺服驱动器 、电源、PLC ;工业自动化控制板,如:I/O板、通讯板、CPU板、驱动板、电源板等 ;数控机床电路板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终端 ;仪器、仪表、传感器、阀 ;各种控制面板 ;其它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

网友C:
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57174871  qq:591771065  邮箱:xx_zhang2003@yahoo.com.cn

网友D(2011-08-12):
求购西门子PLC ,新旧不限,有的可以联系!QQ,1016490927

网友E:
FAMEVIEW组态软件
该组态是软件是集多年工程应用、开发和服务经验,基于Windows2000/2003/XP/VISTA操作平台独立研制开发的纯32位、高档次组态软件监控平台软件,其运行稳定、速度快、简单易用、功能强大、扩展性好,能为用户提供经济完善的工业自动化监控解决方案。

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原冶金部中冶西门子服务中心武汉办事处)是专业从事可编程控制器(SIEMENS PLC)、现场总线(BECKHOFF FCS)、工控组态软件(FAMEVIEW HMI)等自控产品的开发、销售、服务及承接自动化工程的专业公司,在工程优化设计、应用软件编程、技术培训服务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
公司代理销售的产品
工 控 产 品 类
1.SIEMENS PLC 工控产品类及驱动产品类
◇ S5 PLC 备品备件及S5 升级S7 升级换代服务
◇ S7-200/S7-300/S7-400 PLC、ET200 I/O及兼容西门子PLC.S7-10/S7-200/S7-300
◇ MM420/430/440 通用变频器
2. BECKHOFF FCS 现场总线开放控制系统
◇ BK/BC总线控制器及KL 系列总线端子
◇ CX 1000 嵌入式PC控制器
◇ TWINCAT OPEN PLC/NC-I(软PLC/数控技术)
3. Fame View工控组态软件及工控机(IPC)、一体化工作站(OS/ES)、FM触摸屏TPC
◇ 优秀的数据库管理功能
◇ 强大的报表处理功能
4. ABB PLC 系列:AC500/AC31系列PLC,S500、AC800M、AC800F以及FBP总线接头等产品
5. 优质、高性价比的UK系列信号隔离器、配电器,转换器。
6.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计、PLC 编程、上位机监控组态、现场调试服务

联系人:唐文  电话13638647629      QQ:809484545      欢迎加QQ群170773520(工控技术交流及应用)

网友F:
低价出售二手西门子S7-200、S7-300PLC及模块三菱FXQ系列PLC以及批发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电缆;免费提供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软件以及手册。需要的联系。佛山市威斯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757-22313349传真:0757-22313349郭明全:13924567860QQ:37633598 技术交流群:5270624

网友G:
怎么在工控里面下载的s7-200软件解压不了呢,有那个高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