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xx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0-09-17):
MM4xx变频器参数设置
MM420、MM430、MM440变频器参数设置基本相同,现在就以MM440变频器为例介绍设置方法 :
    MM4xx变频器有两种操作面板:(基本操作面板BOP)(高级操作板AOP)
1、基本操作面板BOP进行设置
      在缺省设置时,用BOP 控制电动机的功能是被禁止的。如果要用BOP 进行控
制,参数P0700 =1,参数P1000 =1。
2、高级操作板AOP进行设置
    如果不把AOP 设定为命令源(P0700 = 4或5),AOP 就不能“起动”或“停 止”
    与之连接的变频器。
复位为出厂时变频器的缺省设置值
    1、设置P0010=30。
2、设置P0970=1。
   提示:复位过程约需3 分钟才能完成
第一步:设置
   将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内进行优化:
   为了能够查看变频器所有参数,我们先设置P0003=3   P0004=0
P0010=1                         (进行快速调试)
P0300设置电动机的类型     含义    1为异步电动机   2为同步电动机
P0304设置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     V
P0305设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     A
P0307设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       ?     KW
P0310设置电动机的额定频率       ?      Hz
P0311设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       ?      r/min
P3900=1       含义     结束快速调试其它参数按工厂设置使参数复位
此时P0003可能恢复到默认的1级(标准级)   如还需要更改参数重新将P0003=3
手动转车设置方法

 按第一步设置完成后 ( BOP面板P0700 =1  P1000=1)(AOP面板P0700 =4  P1000=1)

       按 电动机点动,按 运行电动机,按 停止电动机。按  改变电动机的转动方向,按 增加输出频率,按 减少输出频率。变频器默认输出频率为5Hz,要想改变初始输出频率,只须改变P1040的值,即可改变初始输出频率,按你设定的初始频率运行。如果您想要能够正→反或反→正方向进行增加或减小输出频率,应设定P1032=0。使电机只有单方向增加或减小输出频率应将P1032=1。通过PROFIBUS模板的通讯设置方法

按第一步设置完成后
设置站号P0918      必须与PLC组态配置的站号一致
P1000=6    P0927=15(二进制数显示为1111)     P0700=6
说明:

1、变频器接收PLC的字
     第一个字为控制字,第二个字为主设定值。
     (说明:变频器接收的字第一个PZD 字中位10 必须置1,这 样,变频器才能将把它作为合法的过程数据来接收。为此,必须在第一个PZD 字中把控制字1传送给变频器。例如:400,476,477,47E,47F等。第二个字为主频率设定值,按16进制4000对应额定频率。)变频器r2050[0~7]代表PLC传送过来的8个字。
2、变频器传送给PLC的字
   第一个字缺省设置为状态字,第二个字默认缺省设置为实际的输出频率。说明:P2051[0~7]为设置变频器传送给PLC的8个字   P2051[0]=52     P2051[1]=21     P2051[3]=53(是缺省设置值)
可能需要用到的反馈值:
r0021经过滤波的实际频率
r0022 经过滤波的转子的实际速度
r0025实际的输出电压
r0027经过滤波的输出电流实际值
r0031经过滤波的转矩的实际值
r0032 功率的实际值
r0035电动机的实际温度
r0037变频器的温度[°C]
r0052 实际的状态字1
r0053 实际的状态字2
通过端子排输入设置方法

变频器端子结构如上图:
按第一步设置完成后,我们利用缺省设置进行连接和设置:
缺省设置的参数:(DIN代表数字量输入,AIN代表模拟量输入。)
端子号        参数的设置值      缺省的操作
数字输入1           5 DIN1       P0701 = 1         ON 正向运行
数字输入2           6 DIN2       P0702 = 12        反向运行
数字输入3           7 DIN3       P0703 = 9         故障确认
数字输入4           8 DIN4       P0704 = 15

网友A:
发帖的时候不止这些内容的,怎么不能显示完整的文字呢?

网友A:
数字输入5          16 DIN5       P0705 = 15        固定频率
数字输入6          17 DIN6       P0706 = 15        固定频率
模拟量输入        3-4AIN1       P0707 = 0         不激活
模拟量输入      10-11AIN2       P0708 = 0         不激活
使用模拟量输入设置:
先将P700=2     (由端子排输入进行控制)
P1000=2时(选择3-4AIN1)模拟量输入 ,P1000=7(选择10-11AIN1)模拟量输入。
例如:当端子5和9接通即按模拟量给定数值进行运行,如果同时端子6和9接通,即反向运行。端子7和9接通进行故障复位。
使用数字输入固定频率设置:
先将P700=2          P1000=3
例如:端子5和9接通使能后:
当端子8和9接通 按(缺省值15HZ频率)运行电机,要想改变固定输出频率,只需改变P1004的频率设定值。如果同时端子6和9接通,即反向运行。
当端子16和9接通 按(缺省值20HZ频率)运行电机,要想改变固定输出频率,只需改变P1005的频率设定值。如果同时端子6和9接通,即反向运行。
当端子17和9接通 按(缺省值25HZ频率)运行电机,要想改变固定输出频率,只需改变P1006的频率设定值。如果同时端子6和9接通,即反向运行。

     以上设置属于基本设置,如需要达到电机最优化控制,应作电动机数据的自动监测和速度控制的优化。
P1910 = 1:自动检测电动机的数据和变频器的特性,并改写以下参数的数值:
      * P0350 定子电阻,
      * P0354 转子电阻,
      * P0356 定子漏抗,
      * P0358 转子漏抗,
      * P0360 主电抗,
      * P1825 IGBT 的通态电压,
      * P1828 触发控制单元联锁的补偿时间,
P1910 = 3:自动检测饱和曲线,并改写以下参数的数值:
      * P0362…P0365 磁化曲线的磁通1..4
      * P0366…P0369 磁化曲线的磁化电流1..4
      在选择电动机数据自动检测之前,必须首先完成“快速调试”
      当使能这一功能(P1910 =1)时,会产生一个报警信号-A0541,给予警告,在
接着发出ON 命令时,立即开始电动机参数的自动检测。
P1960=1速度控制器的优化
为了进行速度控制器的优化,传动装置应设置为矢量控制方式(P1300 = 20 或
21)。当速度控制器优化功能投入时(P1960=1),报警信号A0542 将被激活。当传动装
置接下来起动时,便进行优化测试。首先,变频器按照斜坡上升时间P1120 将电动机
加速到P0310(电动机的额定频率)的20%,然后在转矩控制下达到P0310(电动机的额
定频率)的50%。接着,变频器按照斜坡下降时间P1121使电动机降速到P0310 的20%。
这种操作重复进行几次以后取其平均时间。由此可以得到电动机负载的惯量。据此,
对参数P0342(驱动装置总惯量/电动机惯量之比)和P1360(矢量控制的增益系数)以
及P1370(SLVC 的增益系数)进行修改,得到真正适合被测惯量的响应特性。
完成测试时,P1960 将被清0
如果斜坡上升时在适当的时间内还不能达到稳态值,传动系统出现不稳定时,
变频器可能由于故障F0042(速度控制器优化失败)而跳闸。应该指出,进行上述测试
时,应该投入直流回路控制器的控制功能。否则,可能出现过电压跳闸。当然,这
与斜坡下降时速度环的优化可能对一些应用对象不合适。因为对于这样的传动系统,
优化测试的过程,即转矩控制下从P0310(电动机的额定频率)的20%到50%的加速过程
是不允许的。
优化可能需要设置的参数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S)。
      P1121   斜坡下降时间(S)。
      P1130   斜坡上升曲线起始段圆弧时间(S)。
      P1131   斜坡上升曲线结束段圆弧时间(S)。
      P1132   斜坡下降曲线起始段圆弧时间(S)。
      P1133   斜坡下降曲线结束段圆弧时间(S)

 参数表说明
P0003 用户访问级
0 用户定义的参数表- 有关使用方法的详细情况请参看P0013 的说明
1 标准级:可以访问最经常使用的一些参数。
2 扩展级:允许扩展访问参数的范围,例如变频器的I/O 功能。
3 专家级:只供专家使用。
4 维修级:只供授权的维修人员使用- 具有密码保护。
P0004 参数过滤器
0 全部参数
2 变频器参数
3 电动机参数
4 速度传感器
5 工艺应用对象/装置
7 命令,二进制I/O
8 ADC(模- 数转换)和DAC(数- 模转换)
10 设定值通道/RFG(斜坡函数发生器)
12 驱动装置的特征
13 电动机的控制
20 通讯
21 报警/警告/监控
22 工艺参量控制器(例如PID)
P0010 调试参数过滤器
      0 准备
1 快速调试
2 变频器
29 下载
30 工厂的设定值
关联:
在变频器投入运行之前应将本参数复位为0。
P0003(用户访问级)与参数的访问也有关系。
说明:
P0010 = 1
    在P0010 设定为1 时,变频器的调试可以非常快速和方便地完成。这时,只有
一些重要的参数(例如P0304,P0305 等)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参数的数值必须
一个一个地输入变频器。当P3900 设定为1- 3 时,快速调试结束后立即开始变频
器参数的内部计算。然后自动把参数P0010 复 位为0。
P0010 = 2
     只用于维修。
P0010 = 29

网友A:
为了利用PC 工具(例如DriveMonitor,STARTER)传送参数文件,首先应
借助于PC 工具将参数P0010 设定为29。并在下载完成以后,利用PC工具将参数
P0010 复位为0。
P0010 = 30
      在复位变频器的参数时,参数P0010 必须设定为30。从设定P0970 = 1 起,
便开始参数的复位。变频器将自动地把它的所有参数都复位为它们各自的缺省设置
值。如果您在参数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并且希望重新开始调试,实践证明这种复
位操作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P0700 选择数字的命令信号源
0 工厂的缺省设置
1 BOP(键盘)设置
2 由端子排输入
4 BOP 链路的USS 设置
5 COM链路的USS 设置
6 COM链路的通讯板(CB)设置
P0918 CB 地址
指定CB(通讯板)或其它模板选件的地址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设定总线地址:
1 通过PROFIBUS 模板上的DIP 开关设定
2 由用户输入地址
PROFIBUS 可以设定的地址:1...125
P0927 怎样才能更改参数
指定可以用于更改参数的接口   位地址:
位00   PROFIBUS/CB
位01   BOP
位02   BOP 链路的USS
位03   COM链路的USS
P0970 工厂复位
0 禁止复位
1 参数复位
工厂复位前,首先要设定P0010 = 30(工厂设定值)
您在把参数复位为缺省值之前,必须先使变频器停车(即封锁全部脉冲)。
在工厂复位以后下列参数仍然保持原来的数值:
P0014(存储方式)
r0039(CO:能量消耗计量表[kWh])
P0100(欧洲/北美地区)
P0918(CB 地址),
P2010(USS 波特率)和
P2011(USS 地址)
P1000 频率设定值的选择
0 无主设定值
1 MOP设定值
2 模拟设定值
3 固定频率
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7 模拟设定值2
10 无主设定值+ MOP设定值
11 MOP设定值+ MOP设定值
12 模拟设定值+ MOP设定值
13 固定频率+ MOP设定值
1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MOP设定值
1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MOP设定值
1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MOP设定值
17 模拟设定值2 + MOP设定值
20 无主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
21 MOP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
22 模拟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
23 固定频率+ 模拟设定值
2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模拟设定值
2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模拟设定值
2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模拟设定值
27 模拟设定值2 + 模拟设定值
30 无主设定值+ 固定频率
31 MOP设定值+ 固定频率
32 模拟设定值+ 固定频率
33 固定频率+ 固定频率
3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固定频率
3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固定频率
3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固定频率
37 模拟设定值2 + 固定频率
40 无主设定值+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1 MOP设定值+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2 模拟设定值+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3 固定频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7 模拟设定值2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0 无主设定值+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1 MOP设定值+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2 模拟设定值+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3 固定频率+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7 模拟设定值2 +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60 无主设定值+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1 MOP设定值+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2 模拟设定值+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3 固定频率+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67 模拟设定值2 + COM链路的CB设定值
70 无主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2
71 MOP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2
72 模拟设定值+ 模拟设定值2
73 固定频率+ 模拟设定值2
74 通过BOP链路的USS 设定+ 模拟设定值2
75 通过COM联路的USS 设定+ 模拟设定值2
76 通过COM链路的CB设定+ 模拟设定值2
77 模拟设定值2 + 模拟设定值2
P1300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0 线性特性的V/f 控制。
1 带磁通电流控制(FCC)的V/f 控制
2 带抛物线特性(平方特性)的V/f 控制。
3 特性曲线可编程的V/f 控制。
4 ECO(节能运行)方式的V/f 控制
5 用于纺织机械的V/f 控制
6 用于纺织机械的带FCC 功能的V/f 控制
19 具有独立电压设定值的V/f 控制
20 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21 带有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22 无传感器的矢量-转矩控制
23 带有传感器的矢量-转矩控制
P1910 选择电动机数据是否自动检测(识别)
0 禁止自动检测功能
1 所有参数都自动检测,并改写参数数值
2 所有参数都自动检测,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3 饱和曲线自动检测,并改写参数数值
4 饱和曲线自动检测,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5 自动检测XsigDyn(r1920),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6 自动检测Tdead(r1926),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7 自动检测Rs(r1912),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8 自动检测Xs(r1915),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9 自动检测Tr(r1913),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10 自动检测Xsigma(r1914),但不改写参数数值
20 设定电压矢量
P1960 速度控制器的优化
0 禁止优化
1 使能优化
P3900 结束快速调试
0 不用快速调试
1 结束快速调试,并按工厂设置使参数复位
2 结束快速调试
3 结束快速调试,只进行电动机数据的计算
控制字和状态字:
r2090  由CB 收到的控制字1
位00 ON/OFF1 命令
位01 OFF2:按惯性自由停车命令
位02 OFF3:快速停车
位03 脉冲使能
位04 斜坡函数发生器(RFG)使能
位05 RFG 开始
位06 设定值使能
位07 故障确认
位08 正向点动
位09 反向点动
位10 由PLC 进行控制
位11 反向运行(设定值反相)
位13 用电动电位计(MOP)升速
位14 用MOP 降速
位15 CDS 位0(本机/远程)

r2091 由CB 收到的控制字2
位00 固定频率位0
位01 固定频率位1
位02 固定频率位2
位03 固定频率位3
位04 驱动数据组(DDS)位0
位05 驱动数据组(DDS)位1
位08 PID 已使能
位09 直流制动已使能
位11 特性软化
位12 转矩控制
位13 外部故障1
位15 命令数据组(CDS)位1

r0052 实际的状态字1
位00 驱动装置准备
位01 驱动装置运行准备就绪
位02 驱动装置正在运行
位03 驱动装置故障激活
位04 OFF2(停车2)命令激活
位05 OFF3(停车3)命令激活
位06 禁止合闸
位07 驱动装置报警
位08 设定值/实际值偏差过大
位09 PZD(过程数据)控制
位10 已达到最大频率
位11 报警:已达到电动机电流极限
位12 电动机抱闸制动投入
位13 电动机过载
位14 电动机正向运行
位15 变频

网友A:
位15 变频器过载

r0053 实际的状态字2
位00 直流注入制动投入
位01 变频器的实际频率f_act > P2167(f_off) 0
位02 变频器的实际频率f_act >= P1080(f_min)
位03 变频器的实际电流r0027 >= P2170
位04 变频器的实际频率f_act > P2155(f_1)
位05 变频器的实际频率f_act <= P2155(f_1)
位06 变频器的实际频率f_act >=设定值
位07 直流回路的实际电压Vdc r0026 < P2172
位08 直流回路的实际电压Vdc r0026 > P2172
位09 斜坡函数曲线结束
位10 PID 输出r2294 = P2292(PID-min)
位11 PID 输出r2294 = P2291(PID-max)
位14 由AOP 下载数据置0
位15 由AOP 下载数据置1

r0054为实际的控制字1

 r0055为实际的控制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