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数控机床维修常用的方法

楼主(2010-10-27):
数控机床维修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答:数控机床是由NC系统、伺服系统、位置检测、强电部分及机床本体组成,比一般机床要复杂得多,故障的表现形式也就比较复杂。这就相应地要求维修人员多掌握几种维修方法,遇到不同的故障才能灵活地使用不同的方法,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保证机床正常运转。
    (1)诊断法 利用NC系统自带的诊断功能可以检查输入[MT(机床)→NC或PC(可编程序控制器)]信号、输出(NC或PC→MT)信号、PC→NC信号、NC→PC信号及中间继电器的状态等。利用诊断可迅速确定故障点的产生部位,然后集中力量在该部位范围内找出故障原因。
    (2)观察法 观察法在维修数控机床过程中是常用的。有时,有的故障用观察法可很容易解决。观察法一是用眼看,观察电缆外皮有无破损,元器件有无冒烟、烧坏现象,插头、接线有无脱落,按钮、开关有无撞坏,指示灯是否完整,元器件表面有无大量尘埃等;二是用手摸,停电检查时可用手轻轻摇拨变压器的接线是否有松动、烧坏现象,端子和导线之间结合是否紧固,旋转电动机轴是否过紧,电气元器件是否发热及焊接点是否牢固等;三是用耳听,听电动机旋转时有无噪声和异常声响,变压器有无蜂鸣声。加工中机床振动异常及振动声音过大等应引起注意,这些都会成为故障的因素。
    (3)测量法 测量法是查找数控机床故障的基本方法。当机床发生故障时,利用手中的仪器、仪表(示波器、万用表等)参照电气原理图和控制系统的逻辑图等资料,沿着发生故障的通道,一步一步地测量,直到找到故障点为止。
    用测量法找故障不一定要从起点一直测量到终点,可采用优选法进行,并要求维修人员不但要较好地掌握电路图和逻辑图,而且要较熟悉地了解电气元器件的实际位置,才能迅速地排除故障。
    (4)代换法 代换法能够迅速地把故障由大范围缩小到小范围,进而缩小到更小的范围之内。电气系统越是复杂用该方法越好。
    用代换法时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在调换电路板之前一定要保证该电路板的损坏不是因为电路板外原因(外部高压窜人板内,或是板外负载短路等)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首先排除相应故障后再代换,以免烧坏新更换上的好电路板。
    (5)经验法 经验法是对数控机床经常重复性发生的故障,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针对故障的表现形式,便立即想到故障可能发生在哪一部位中。
    (6)综合法 综合法就是全面掌握以上各方法的技巧,综合使用、融会贯通、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