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故障维修50例

楼主(2010-10-27):
例1.外部200V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在长期停用后首次开机,出现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对照以上原理图4-1,经测量电源输入单元TPl,输入U/V/W为200V正常,但检查U1、V1端无AC200V。由图4-1可见,其故障原因应为F1、F2熔断,经测量确认F1、F2已经熔断。进一步检查发现,输入单元的TP3上200A/200B间存在短路。为了区分故障部位,取下TP3上的200A、200B连线,进行再次测量,确认故障在输入单元的外部。检查线路发现200A、200B电缆绝缘破损。在更换电缆、熔断器F1、F2,排除短路故障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例2.RC吸收器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6M系统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突然停电,再次开机后,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对照以上原理图,检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发现发光二极管PIL不亮,检查熔断器F1、F2已经熔断。通过测量,确认该机床的200A/200B间存在短路。
为了迅速判定故障部位,维修时断开了端子TP3的200A/200B的连接,再次测量发现短路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判定故障存在于输入单元内部。

楼主:
例3.“电源断开”信号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llM的立式加工中心(自立型电柜),在车间进行日常维护后,系统电源无法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熔断器Fl~F6均正常;输入电源正确;发光二极管PIL正常发光,图4-2中的E/O端DC24V正常。但按下S1按钮,LCl/LC2均不吸合。对照图4-3进行线路测量、检查,发现电柜门互锁开关(触点DOORl/DOOR2)开路。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柜门开关中有一个开关损坏,经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
类似故障: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对照原理图4-3,经上例同样检查,发现该机床输入单元的COM与EOF间开路。对照机床电气原理图检查发现,该机床在COM与EOF间加入了主轴驱动器报警触点,由于此触点断开,引起了系统电源无法加入。在排除主轴单元故障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例4.ON/OFF信号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llM的卧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输入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灯亮,但LCl/LC2未吸合。对照原理图4-3,测量发现图中MDI/CRT单元上的电源切断OFF按钮S2触点断开。进一步检查发现系统的OFF按钮(S2)连接脱落,重新接线后,机床恢复正常。

类似故障:某配套FANUC llM的卧式加工中心,开机时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输入单元中的发光二极管PIL灯亮,但按下MDI/CRT上的ON按钮(S1),LCl/LC2不吸合。对照原理图4-3,经测量发现0V与COM间、门互锁触点、AL触点均可靠闭合,+24V电源正常,但按下S1仍无法接通系统电源。由此初步判断其故障是由按钮S1故障或连接不良引起的。

    维修时通过短接线,瞬间对EON-COM端进行了短接试验,CNC电源即接通。由此证明,故障原因在S1或S1的连接上。进一步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S1损坏,经更换后,机床即恢复正常。

楼主:
5.电源模块故障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输入单元PIL灯与ALM灯均亮,由原理图4-3可知,引起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来自CPl-5/6+24V/±15V/+5V电源模块报警。当CPl-5/6接通后,由于中间继电器AL的吸合,使RY1互锁,RYl无法吸合。为了确认,维修时暂时断开了CPl-56间的连接,再次进行试验,ALM灯灭,CNC可以起动(CRT上显示报警),证明了故障原因。通过对电源单元进行必要的维修处理(有关电源单元的维修,参见本节后述),排除电源模块故障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6.偶然性过电流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输入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不亮,内部无DC24V电压,对照原理图4-2可知,可能的原因为Q1DSlC1F3等元器件不良。

逐一检查以上元器件,发现输入单元的F3已经熔断,其他元器件均无故障。更换F3后开机试验,机床随即恢复正常,证明故障是偶然性的过电流引起的。

楼主:
7.电源缺相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6ME的立式加工中心,在机床加工时,出现快速运动过程中发生碰撞,引起机床的突然停机,再次开机后,系统显示ALM401,伺服驱动器主回路无法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FANUC 6M系统出现ALM401报警的含义是伺服驱动器的“VRDY”信号断开,即:驱动器未准备好。根据伺服驱动系统的故障分析方法(详见本书第5),检查3轴驱动器的主回路电源输入,发现只有V相有电压输入。

逐级测量主回路电源,最终发现输入单元的伺服主回路熔断器F4 F6熔断,在确认驱动器无损坏的前提下,换上F4F6后,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8.主轴电动机互锁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置SIEMENS 6M系统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开机调试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析及处理过程:SIEMENS 6M系统是SIEMENSFANUC公司合作生产的产品,系统除采用S5-130WB PLC代替FANUC 6M的连接单元外,其余部分与FS 6M完全相同。

根据输入单元的原理图4-3进行分析测量,确认故障原因为输入控制电路的外部电源切断触点COM-EOF间开路所至。

楼主:
9PLC未运行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置SIEMENS 6M系统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到厂后第一次开机,发现系统的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系统同上例,根据输入单元的原理图分析测量,确认故障原因为输入单元的ON/OFF控制电路的外部触点COM-EOF开路。对照机床电气控制原理图分析、检查,发现COM-EOF触点闭合条件中包括了PLC (S5-130WB)的输出信号,作为系统起动的互锁条件,由于此信号无输出,引起了触点的断开。

进一步检查PLC,发现该PLC中的运行开关在出厂时被置于“STOP”位,整个PLC未正常运行,根据PLC的说明,通过以下步骤重新启动PLC
    1)
按住PLC“Restart”键并保持,将PLC的运行开关拨至“RUN”位,PLC“RUN” “STOP”灯同时亮;
    2)
在不松开“Restart”键的前提下,等待PLC的指示灯“RUN”灭,“STOP”亮;
    3)
松开“Restart”键,再次将PLC的运行开关拨至“STOP”,然后再拨至“RUN”
    4)PLC
“RUN”“STOP”再次同时亮,等待数秒后,再次变成只有“STOP”亮:
    5)
第三次将PLC运行开关拨至“STOP”,然后再拨至“RUN”
    6)PLC
“RUN”“STOP”第三次同时亮,等待数秒后,PLC上的“STOP”灯灭,“RUN”灯亮,PLC完成重新启动过程。

通过以上操作,PLC开始运行,互锁触点开始闭合,开机后,机床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10PLC互锁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置SIEMENS 6M系统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在程序试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机,再次开机时发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机床型号及系统规格同上例,经与上例同样的分析,确认故障是由于PLC输出互锁引起的。检查PLC工作正常,但操纵台上的急停指示灯不停地闪烁,表明机床进入了急停状态。进一步检查随机提供的PLC程序,发现急停指示灯不停闪烁的原因是由于工作台的超极限引起的。

在关机状态下,通过手摇X轴滚珠丝杠(机床上本身设计了紧急退出的手动装置)X轴退出限位后,重新起动机床,故障排除,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1124V保护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置SIEMENS 6M系统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在夹具调试过程中突然停机,再次开机时,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机床型号及系统规格上例,经过与上例同样的分析检查,确认故障原因是由于PLC的互锁触点动作引起的。在本例中,检查PLC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机床工作台未超程;但PLC互锁输出的中间继电器未吸合。进一步检查发现,PLC上的DC24V/2A输出模块中的全部输出指示灯均不亮,但其他输出模块(DC24V/0.5A)上的全部指示灯正常亮,由此判定故障原因是S5-130WBDC24V/2A公共回路故障引起的。检查该模块的全部输出信号的公共外部电源DC24V“0”24V断路器跳闸。

进一步测量发现,夹具上的24V连接线碰机床外壳,导致了断路器的跳闸重新处理后,合上DC24V断路器,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12PLC地址错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置SIEMENS 6M系统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在用户使用时,发现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机床型号及系统规格同例11,经分析检查,确认故障原因为PLC引起的互锁。在本例中,检查PLC输出,确认PLC的互锁信号无输出。对照PLC程序与机床电气原理图,逐一检查PLC程序中的逻辑条件,发现可能引起PLC互锁的条件均已满足,且PLC已正常运行,输出模块上的公共24V电源正常,排除了以上可能的原因。

为了确认故障部位,维修时取下PLC输出模块进行检查,经仔细检查,发现故障的原因是模块地址设定错误引起的。对于SIEMENS S5-130WB的输入、输出模块,需要通过设定端进行模块地址设定。

在本机床上,用户在机床出现其他故障时,曾调换过PLC的输出模块,但在调换时,未考虑到改变模块的地址设定,从而引起上述报警,恢复地址设定后,故障排除,机床可以正常起动。
维修体会与维修要点:
    1)FANUC6/11
等系统电源控制,由于采用了输入单元进行电源通/断控制,因此,其控制线路比直接电源加入型系统要复杂。通过测绘输入单元的电气原理图,再对照原理图进行维修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2)
由于输入单元的控制电压种类较多,在进行测量维修处理,特别是作短接试验时,必须十分谨慎,防止损坏控制元器件。
    3)
根据个人的维修经验,FANUC 6/11等系统的电源输入单元的元器件,除熔断器外,其他元器件损坏的几率非常小,维修时切勿轻易更换元器件。
    4)
在某些机床上,由于机床互锁的需要,使用了外部电源切断信号,这时应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综合分析故障原因,排除外部电源切断的因素,才能起动。

楼主:
13.浪涌吸收器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MC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外部突然断电后再开机时,出现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的系统采用了输入单元集成式FANUC AI电源单元(A16B-1211-0100),其外形以及与外部的连接如图4-4所示。
    AI
电源单元是FANUC公司生产的输入单元与电源集成一体的电源控制单元,它既具有普通FANUC系统电源单元(如:FANUC电源单元A、电源单元BB2)的功能,又具有前述的FANUC输入单元的系统电源通/断控制功能。这种模块体积小,使用方便,可靠性好,因此在数控机床上使用较多。

FANUC AI
电源单元的输入/输出连接如下:
CPl
AC200V(220V/230V/240V)电源输入;
CP2
:与系统电源ON/OFF同步的AC200V(220V/230V/240V)电源输出:
CP3
:电源单元的控制信号输入,包括:系统电源ON/OFF开关触点输入(ON OFFCOM);外部报警信号触点输入(ALOFF);电源单元报警输出(FAFB)
CPl2
:向主板提供的+5V+15V、-15V+24V+24VE电源输出;
CPl5
:向CRT提供的+24V电源输出。
模块正面有PIL(绿)ALM()两只指示灯,指示灯状态的含义如下:
PIL(
绿):电源指示灯。当外部AC电源加入,且内部输入单元的DC24V辅助控制电源电压正常时,指示灯亮。
ALM(
):报警指示灯。灯亮时表明电源单元内部存在故障或外部报警信号(ALOFF)触点闭合。
FANUC AI
电源单元的系统、伺服电源接通/断开控制部分的原理如图4-5、图4-6所示。

由图4-5可见,外部电源经输入端子CPlRS端加入,经熔断器P11F12(7.5A),浪涌电压吸收器VSll、继电器触点RY3RY4,控制AC200V。这一AC200V电压,经CP2上的200R200S端输出到模块外部,使外部获得与电源单元同步接通/断开的200V控制电压。在通常情况下,CP2上的AC200V输出电压用来接通伺服驱动的主接触器MCC,从而实现伺服驱动器和系统的同步通/断控制。

在电源单元内部,200V(200R200S)控制电压又经电源滤波器NFl、二极管整流桥DSl、滤波电容C12C13产生开关电源的直流母线电压(V+/V-)

输入单元内部的DC24V辅助控制电压、开关主电源的DCl5V控制电压,由单独的集成开关电源控制模块M11进行控制。M11的开关信号经变压器T1输出,通过D1整流、C2滤波以及ZDlQ1组成稳压环节,在A24上获得DC24V的输入单元辅助控制电压。当DC24V电源正常后,发光二极管PIL正常发光。同时,24V辅助控制电压又经过熔断器P1(0.3A)、浪涌电压吸收器VSl以及ZD2Q3

楼主:
14.主接触器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MC的数控铣床,在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再开机时,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图4-5中的熔断器F11F12已熔断:通过测量,RS间无短路,证明浪涌电压吸收器VSll以及辅助电源控制模块M11无故障。但200R200S间存在短路现象,表明故障是由于NFlDSl或外部200R200S间的短路引起的。

为了判别短路部位是在电源单元内部或外部,当时拔下了插头CP2,断开了200R200S与外部的连接。通过检查发现短路消失,确认AC200V短路是由于外部200R200S短路引起的。进一步检查200R200S上的各元器件,最终找到故障原因是由伺服主接触器发生短路引起的,更换接触器及F11F12后,故障排除,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15.整流桥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M的数控铣床,在加工过程中,车间突然断电,恢复供电后开机,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分析过程同前例,经检查,图4-5中的熔断器F11F12已熔断;通过测量,RS间无短路,证明浪涌电压吸收器VSll以及辅助电源控制模块M11无故障。

拔下了电源模块的插头CP2测量,在本例中短路现象未消失,则确认AC200V短路原因在电源单元内部。
进一步检查发现,二极管整流桥DSll短路,由于当时无FANUC备件DSll,为了保证机床的正常生产,维修时直接利用了同规格的二极管整流桥进行取代,经过重新安装,并更换F11F12后,机床故障排除。

楼主:
16. 控制模块M11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MC的数控铣床,在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重新开机,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分析过程同前,经检查,图4-5中的熔断器F11F12已熔断;换上熔断器F11F12,再次测量电源进线RS,发现线路中存在短路;但浪涌电压吸收器VSll正常。

测量开关电源次级回路无故障,显然,短路原因在内部输入单元的集成开关电源控制模块M11上。直接更换FANUC备件后,机床故障排除。

楼主:
17.外部报警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的数控车床,正常关机后,开机出现系统电源无法起动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ALM灯同时亮。由原理图4-6可知,PIL指示灯亮,证明内部输入单元的辅助DC24V正常,引起故障的原因是来自系统内部的+24V/±15V/+5V电源模块报警或外部报警信号E.ALM接通,使继电器RYl吸合,引起RY2~4的互锁而无法吸合。

进一步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来自外部报警信号E.ALM接通。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逐一检查外部报警信号E.ALM的接通条件,最终确认故障是由于液压电动机过载引起的,排除液压电动机故障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18.熔断器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的数控车床(二手设备),初次开机时,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不亮,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已熔断。

由于机床为二手设备,故又对照原理图4-5,逐一测量电源模块内部线路与各相关元器件C2D1Q1等,在确认无误后,通电测量输入单元的辅助控制电源A24端子上的DC24V正常,F1的输出端与A0间无短路,初步判定电源单元无故障。

更换FANUC备件F1后,故障排除,电源正常接通。

楼主:
19ON/OFF信号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的数控车床(二手设备),初次开机时,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发现输入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灯亮,表明电源模块输入正常。但按下系统电源起动按钮,伺服主回路接触器未能够正常接通。

对照原理图4-6,测量发现图中MDI/CRT单元CP3上的COM-OFF间开路,根据机床的实际连接,逐一检查线路,最终找出原因是电源切断OFF按钮触点断开。进一步检查发现系统的OFF按钮连接脱落,重新接线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20.外部互锁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Mate-E的数控车床,开机时,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发现输入单元的发光二极管PIL灯亮,但按下系统电源起动按钮,伺服主回路未接通。测量发现图中MDUCRT单元上的电源切断OFFCOM间断开,但操作面板上的CNC OFF按钮动作正常。
由于维修现场无机床电气原理图,只能根据实际机床接线检查。检查发现,该机床电源单元的COM(CP3-3)OFF(CP3-2)间通过了辅助线路进行连接,COMEOF间串联了面板上的CNC OFF按钮常闭触点、电柜门开关触点、主轴传动系统防护门开关等多个接通条件。
逐一检查以上条件,在确认全部条件都满足,COMEOF间触点闭合后,重新起动,机床恢复正常。
维修体会与维修要点:
1)FANUC
电源单元AI由于体积小、可靠性高,在0系列系统中使用较广。在该单元的电源不能接通的故障维修中,通过测绘内部输入单元的电气原理图,再对照原理图进行维修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2)
由于电源单元AI体积小、控制电压种类较多,在进行测量维修处理,特别是更换元器件时,必须十分谨慎,以防止损坏其他控制元器件。
3)
除以上实例中的常见故障现象外,电源单元AI可能发生的故障还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与现象:
F11F12熔断,其原因有:
a)
系统开关电源主回路的开关管D14D15损坏:
b)
系统开关电源主回路的开关管续流二极管D33D34损坏;
c)
整流回路的滤波电容器C12C13损坏;
d)
电源模块内部直流主回路的短路;
e)
辅助控制电源一次侧短路,等等。
F1熔断的其他原因:
a)
系统输入单元辅助电源回路的稳压、滤波器件Q3ZD2C4损坏;
b)
浪涌电压吸收器VSl损坏;
c)
控制信号ON/OFF、外部报警信号、AC电源等接线的错误;
d)
电源模块内部15V电源短路;
e)
电源模块内部15V电源滤波电容C4损坏,等等。

以上故障在实际系统中发生次数较少,有关维修的内容可参见本章后述。

楼主:
21.中间继电器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L的数控车床,开机时系统显示器亮,但伺服驱动主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YASKAWA J50M/L系列数控系统,是日本安川公司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该公司MX3系统基础上开发的小型化、精简型控制系统,其最大控制轴数为4轴,可采用CRT或液晶显示器。系统硬件采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16CPUCNCPLC集成一体化;软件功能与FANUC 0系统相近。由于系统体积小(仅为MX31/3),可靠性高,通过与该公司生产的系列交流伺服驱动配套使用,可以获得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在中小型、普及型数控机床上,有一定数量的应用,J50系列产品中的J50M用于数控镗、铣、磨床或加工中心,J50L用于数控车床。

该产品在国内由大连大森公司引进生产,产品型号为R2J50,近年来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了较大的份额,产品在普及型机床上应用较广。

本机床中的故障现象为电源无法正常接通,因此,其故障维修应从系统的电源输入回路进行分析、处理。
    YASKAWA J50M/L
数控系统的电源单元功能与FANUC AI电源单元类似,采用了输入单元与电源模块一体化结构形式。系统电源接通可以通过系统操作面板的电源ON/OFF开关或外部系统ON/OFF开关进行控制。J50M/L系统与电源接通/断开有关的信号以及系统生产厂家推荐的ON/OFF
4-7  J50系统ON/OFF控制线路图
控制线路图如图4-7所示。
图中各元器件的含义如下:
PON
:系统MDI/CRT操作面板上的CNC ON按钮(系统内部ON信号)
POFF
:系统MDI/CRT操作面板上的CNC OFF按钮(系统内部OFF信号)
TON
:来自机床侧的CNC ON按钮(外部ON信号)
TOFF
:来自机床侧的CNC OFF按钮(外部OFF信号)
NCMX
:系统电源单元的内部各电源工作正常时的输出信号:
SVMX
:系统电源单元的内部工作正常,伺服允许接通的输出信号:
*TESP
:来自机床侧的CNC急停输入信号;
*TOLD
:来自机床侧的外部过载输入信号。
电源单元AC200V加入后,系统电源接通控制的步骤如下:
    1)
按下操作面板的内部CNC ON按钮,起动系统,CRT显示报警ALM310,表明系统电源已经接通。
    2)
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NCMX接通;NCMX触点一般用于接通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回路电源(图中未画出)
    3)
再次按下操作面板的内部CNC ON按钮,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SVMX接通。
    4)
通过SVMX触点接通伺服驱动器的主回路(图中未画出),此时,若CNC与伺服驱动器无故障,系统的起动过程结束。
电源的断开过程如下:
    1)
按下操作面板的内部CNC OFF按钮,输出信号NCMXSVMX均断开。
    2)
若来自机床侧的CNC急停输入信号*TESP断开,则输出信号SVMX断开,切断伺服主回路电源。

当系统采用外部电源ON/OFF控制时,其电源接通控制的步骤同上。内部/外部电源通断控制的选择通过系统主板PC50上的SW2SW3选择开关进行,通过

楼主:
22ON/OFF信号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L的数控车床,开机时系统电源与伺服驱动电源均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的系统电源单元AC200V输入电压正常,但按系统操作面板上的ON/OFF按钮,无法接通系统电源。

根据上例同样的分析,可以初步判定故障原因在系统内部的ON/OFF控制回路。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操作面板上的NC OFF按钮连接插头脱落,重新连接后,故障排除,系统电源正常起动。

楼主:
23.时间继电器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L的数控磨床,开机时系统电源接通,但伺服驱动主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的系统电源单元AC200V输入电压正常,但按系统操作面板上的ON/OFF按钮,无法接通系统电源。

对照机床电气原理图,发现该机床的电源ON/OFF线路设计较完善,经简化后的CNC电源控制回路如图4-8、图4-9所示。

图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如下:
1)SQl-1
SQl-2为机床工作台超程限位开关。
2)QFl
QF2QF3分别为机床的伺服主回路、液压电动机、主轴系统过载保护开关。
3)SAl
为机床工作台超程限位取消开关。
4)KM4
为伺服主回路接触器。
4-9  电源单元控制线路图

由图可见,该机床同时使用了内部/外部电源ON/OFF控制,而且通过时间继电器KTl的延时动作,自动实现了系统原来所需要的二次按CNC ON的动作。根据原理图可知,其电源接通动作步骤如下:
    1)
在图4-8中,按下操作面板的内部CNC ON按钮,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NCMX使中间继电器KAl0接通。
    2)
在图4-9中,KAl0触点使时间继电器KTl接通,并进行延时。
    3)KTl
的延时时间到,延时触点接通,使得中间继电器KAl接通。
    4)KAl
常开触点又接通了图4-8中的电源单元的外部CNC ON信号TON
    5)
由于电源单元的外部CNC ON被接通,相当于系统加入了第二次CNC ON信号,从而使得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SVMX接通KAl1
    6)KAll
的常闭触点断开图4-9中的中间继电器KAl,电源单元的外部CNCON信号被TON断开,使图4-8中与TON连接的常开触点KAl实际上起到了按钮的作用。
    7)
在图4-9中,KAll的常开触点同时接通接触器KM4,伺服驱动器主回路接通。
    8)
接触器KM4的常闭触点断开时间继电器KTl,完成电源加入动作。
    9)
在机床工作台超程时,在图4-9中,KAl2失电,通过KAl2的常开触点,使图4-8中的急停输入信号*TESP、外部电源OFF信号TOFF同时断开,切断系统电源与伺服回路电源输入。

从以上分析可知,本机床在按下系统操作面板CNC ON按钮后,系统电源正常加入,但伺服主回路未得电,因此故障原因在第二次加入CNC ON信号回路上。为了验证,维修时在系统接通后,若再次按下系统操作面板CNC ON按钮,伺服主回路被接通,由此确认,机床故障原因在第二次加入CNC ON信号控制回路上。

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的时间继电器损坏,更换时间继电器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24.外部互锁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机床同上例,该机床在自动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系统断电,再次开机后,电源无法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根据故障现象,测量机床电源模块的输入AC200V正常,但按下面板上的NC-ON按钮,图4-8中的KAl0KAll均不动作,由此可以判定故障可能的外部原因是电源单元的TOFF触点断开或*TESP信号断开;内部原因是电源模块不良。

检查机床的强电控制回路,发现开机后KAl2未吸合,逐一测量图4-9中的与KAl2线圈串联的触点,最终发现故障是由于液压泵过载(QF2跳闸)引起的。排除液压系统的故障,伞上QF2后重新开机,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25.超程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机床同上例,该机床在X轴执行回参考点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系统断电,再次起动后系统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故障分析过程同上,在本例中,经检查确认,电源无法接通的原因是由于工作台的超程引起的KAl2断开。

合上图4-9中的超程解除开关SAl,机床恢复正常起动,退出超程保护后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由于参考点减速挡铁安装存在松动,使参考点位置发生了偏移,导致了机床超程。重新固定挡铁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263M系统风机监控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 3M系统的进口卧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出现CNC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SIEMENS 3M系统的外部电源控制要求十分简单,只要CNC+24V电源输入正常,NC-ON触点短时间接通,在正常情况下即可以起动系统。

测量系统电源模块(6EV3054-3500)的外部电源输入端C1D1DC24V正常,但电源模块上的DC5V0,表明故障是由电源模块引起的。

通过直接短接电源模块上的NC-ON触点(GH)试验,发现系统电源仍然无法接通电源,由此确认故障与外部起动条件无关。

进一步测量检查,发现电源模块上的EF脚开路,分析原因与内部风机监控有关,直接短接EF脚试验,系统即可起动。更换风机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278M系统PLC模块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 8M系统的进口卧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出现CNC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检查系统各组成模块的状态指示灯,发现PLC停止灯亮,表明PLC未工作,PLC的全部输出为“0”;检查后确认,故障与外部起动条件无关。

取下PLC模块(6ES5925-3KAll)检查,发现该模块上的一片集成电路(74LS244)不良,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28880M系统位控模块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 880M系统的立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出现CNC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检查系统电源模块的5V指示灯不亮,测量系统电源模块的外部电源输入端DC24V正常;NC的全部起动条件均满足;风机监控正常;确认故障与外部起动条件无关。
电源模块故障与电源模块本身不良或CNC不良有关,为了确认故障部位,维修时将电源模块从系统中拔出后,再次进行进一步试验。试验表明,此时电源模块即可以正常起动,从而确认故障在CNC内部

通过逐一取下CNC各组成模块,进行多次试验,最终确认故障是由于其中的一块位置测量模块不良引起的5V过载。对测量模块进行维修后,系统即可起动。

楼主:
29810M系统ON信号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 810M系统的卧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出现CNC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SIEMENS 810M系统的外部电源控制要求十分简单,只要CNC+24V电源输入正常,只需短接CNC电源模块上的NC-ON端,即可以起动系统。

维修时通过短接CNC电源模块上的NC-ON端试验,发现系统可正常接通电源,由此确认故障是由于系统电源接通(NC-ON)回路故障引起的。

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数控系统的外部条件未满足,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逐一检查,在满足系统起动条件后,重新起动CNC,系统正常起动。

楼主:
30840C系统外部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 840C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开机时出现系统电源无法接通的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根据该机床的特点,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一合上主开关,CNC即可接通,检查机床电气原理图发现系统电源与机床主电源间只有断路器保护环节。

检查断路器未跳闸,但上、下端均无AC220V电源,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三相进线电源中1L3缺相,原因是车间配电柜内的熔断器熔断。在测量确认线路无故障后,换上熔断器,再次开机,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维修体会与维修要点:
1)
数控机床由于采用的控制系统品种较多,电源接通、断开的控制要求各不相同,对于不同的机床、不同的系统,维修时应根据机床与系统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2)
机床维修者必须熟悉各种系统的电源通/断控制要求,维修时做到心中有数。
3)
对于控制较复杂的机床,不仅要掌握系统的电源ON/OFF要求,而且还必须对照机床电气原理图进行维修处理,若非万不得已,不宜改变机床的原操作方式与原设计功能。
4)
维修数控机床应是多方位的,既要掌握系统生产厂家推荐的线路与控制方法,还必须根据机床、系统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不可教条。

楼主:
32FANUC电源模块故障之浪涌吸收器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工件加工过程中,系统突然断电,机床关机后,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根据本章4.1.1节分析可知,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的原因是系统电源模块存在报警。

测量系统电源模块(A14B-0061-B002),发现输出+5V+15V-15V24V全部为0V,且电源模块的输入熔断器F11F12熔断,换上熔断器后,测量发现电源输入存在短路现象。因此,初步判断开关电源的一次侧存在短路故障,必须根据原理图,找出短路原因,排除故障后才能起动机床。
    FANUC 6
电源模块A14B-0061-B002的原理框图如图4-10所示,图中各主要元器件的作用如下:
    F11
F12:输入熔断器,主回路短路保护元件。
    VSll
:浪涌吸收器,用于吸收交流输入侧的瞬间高压。
    NFll
:输入滤波器,对输入交流电源进行滤波。
    DSll
:单相全波整流桥,整流产生直流母线电压。当输入电压为AC200V时,通过DSll整流以及C12C13的滤波稳压,可以在直流母线上获得DC210~230V左右的直流电压。
    C12
C13(220μF/400V):直流母线滤波电容。
    R11(2Ω/20W)
:与RYll常开触点并联,作为起动电流限流电阻,开机瞬间由于RYll触点断开,R11串联接入直流母线主电路,限制开关主电路的冲击电流;+24V输出正常后,RYll吸合,通过RYll常开触点短接限流电阻。
    SHll
:调试、测量用短接设定端子,通过断开SHll可以使Q14D24Q15D25与整流电路分离。
    Q14
Q15:开关电源功率驱动管,作为开关电源主变压器输出驱动。
    D24
D25:续流二极管,在驱动管Q14Q15关断时,对电源变压器进行续流。
    M11
T11D11C17(330μF/25V):电源模块辅助电源控制及驱动环节。主要由集成电路PS01,以及辅助开关电源驱动部分的输出驱动、放大环节的Q24Q25C14C15C16等元器件(图中未画出)组成,用于产生电源模块用的DCl0V基准电压与DCl5V辅助控制电压。
    M12
T12:开关电源主回路PWM前级驱动。主要由集成电路PS04,以及用于前级驱动进行驱动、放大的Q11Q12Q13D12D13等器件(图中未画出)组成,作为开关电源主变压器输出驱动管Q14Q15的开关控制信号输入。
    T13
D27R23 (91Ω):开关电源一次侧电流检测环节(实际线路中,还包括C63ZDl9等元器件,图中未画出)
    DSl2
CHll+24V电源整流、控制回路,CHll为整流输出平波电感。实际线路中,还包括R24R25(200Ω/2W)C26(1000pF/1200V)等元件,图中未画出。
    Q19
:用于+24VPWM输出电压的调节与控制。实际线路中,还包括Q20

楼主:
33.功率管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车间突然断电,恢复供电后,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表明电源模块存在故障。检查电源模块输入熔断器F11F12熔断,测量电源输入存在短路。

故障分析过程同例31,对照原理图检查各元器件,确认VSllNFllDSll均正常,因此判定故障发生在开关电源的一次侧驱动部分。

断开SHll后,测量驱动输出Q14Q15D24D25,发现Q14CE极短路,更换Q14(2SC3046)后,短路消失,开机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34.续流二极管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机床突然断电,再次开机,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表明电源模块存在故障。检查电源模块输入熔断器F11F12熔断,测量电源输入存在短路。

故障分析过程同例31,对照原理图检查,发现VSllNFllDSll均正常,因此判定故障发生在开关电源的一次侧驱动部分。断开SHll后,测量驱动输出Q14Q15D24D25,发现Q15CE极短路。

取下Q15测量,发现Q15正常,线路中的短路仍然存在,由此确认短路是由续流二极管D25故障引起的,更换D25(U19E)后,短路消失,开机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35.过电流检测电阻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机床突然断电,再次开机,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表明电源模块存在故障。检查电源模块输入熔断器F11F12正常。对照原理图检查各元器件,发现VSllNFllDSllQ14Q15D24D25均正常,电源模块一次侧无短路,判定故障发生在开关电源的二次侧。

为了迅速判断故障部位,维修时依次取下短接设定端S1S2S4S5,当取下S5后,故障消失,由此判定故障发生在DC24V电源回路。

进一步检查发现,线路中的DC24V电流检测电阻R26不良,引起了24V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更换R26后,机床恢复正常。
维修体会与维修要点:
1)
根据个人的维修经验,在FANUC系统中,电源单元故障的原因多发生在电网供电不良的地区。由于加工过程中的外部突然断电或在工厂自发电供电的情况下工作,是引起电源单元故障的主要原因。
2)
在一般情况下,电源单元的故障以进线的浪涌吸收器(VSll)的故障居多。当VSll故障,但维修现场无器件时,为了保证机床的正常生产,通常的做法是暂时取消VSll,确保机床的使用,待备件到位后,再予以更换。
3)
在电网电压波动太大(特别是自发电的场合),偶然也有整流桥、开关管、续流管损坏的情况。对于以上器件,在无备件时,一般可以直接利用其他同规格的整流桥、开关管、续流管进行替代。在安装尺寸不同时,有时也可以将整流桥安装到电源单元的外部。
4)FANUC
不同的系统中,电源模块的型号有所不同,常见的电源单元有如下规格:
FANUC l0系统用电源单元:A16B-1210-0510
FANUC ll系统用电源单元:A16B-1210-0560
FANUC l2系统用电源单元:A20B-1000-0770
FANUC 0系统用电源单元AA16B-1211-0850
FANUC 0系统用电源单元BA16B-1212-0110
FANUC 0系统用电源单元AIA16B-1212-0100(常用)

以上电源单元的基本组成与工作原理与FANUC 6系统相似,不再赘述,发生故障的情况亦基本类似,为了便于维修人员参考,附录B中提供了以上常用电源单元的原理框图,可以供维修时参考。

楼主:
36.外部24V短路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D的数控车床,开机时系统出现报警ALM950FUSEBREAK(+24EF14)
分析及处理过程:该机床配套的电源单元是FANUC AI型电源单元,报警提示非常明确,指示了机床故障的原因是由于系统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4熔断。

根据系统提示,直接检查F14,确认已熔断。进一步检查,确认系统24E0V以及地之间未发现短路,直接更换F14(5A)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37.外部24V短路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D的数控车床,开机时系统出现报警ALM950FUSEBREAK(+24EF14)
分析及处理过程:同上分析,根据系统提示检查系统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4已经熔断。进一步检查发现,+24E0V及地之间存在短路。由于+24E是系统提供给外部的24V电源,因此,可以初步判定故障在机床侧。

在该机床上,+24E被用于操作面板上的按钮、指示灯,机床上的开关输入,以及电柜内的触点输入等多种场合。为了确定短路的大致范围,维修时逐一取下了系统I/O信号连接插头M1M2M18M19M20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当取下M1M18后,短路消失,从而确认短路发生在M1M18上。由系统的连接手册可知,M1为系统+24E的总输出端(M129-32),在M1连接、M18取下时短路消失,可以判定短路发生在M18的输入信号上。

取下M18后,对其输入信号进行逐一测量,最后找到短路原因是由于车床尾架压力继电器对地短路引起的,更换压力继电器后,机床恢复正常。

楼主:
38.外部24V短路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E的数控车床,在工件装卸过程中,机床突然断电,再次开机,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配套的电源单元为FANUC AI,检查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表明电源单元存在故障,检查系统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4已经熔断。

对照AI电源单元原理图检查,发现系统提供给外部的+24E与地之间存在短路。由于+24E是系统提供给PMC外部输入/输出信号的24V电源,可以初步判定故障在机床侧。

通过上例同样的分析检查,对其输入信号进行逐一测量,最后找到短路原因是由于车床脚踏开关对地短路引起的,重新连接后,机床恢复正常。

本例故障的实质与上例相同,但由于早期的FANUC系统无ALM950报警显示,因此必须通过检查指示灯状态以确定故障部位。

楼主:
39.保护二极管接反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的数控车床,由于PMC输出中间继电器损坏,使得机床的尾架向前动作无法进行,经电工更换后,重新起动机床,工作正常。但在操作尾架向前后,机床突然断电,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电工检查后发现系统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4已经熔断,经测量,外部的+24E0V, 间未短路,电工重新换上其他机床的熔断器F14后,再次操作尾架向前后,机床又断电,电源单元的熔断器F14再次熔断。
分析及处理过程:现场检查,测量外部的+24E0V之间确实未短路,经了解该机床在更换中间继电器前,F14未熔断,故障发生是由于更换了中间继电器后引起的,因此,首先检查了中间继电器的连接。

经检查发现,该机床在更换中间继电器时,将继电器线圈两侧并联的保护二极管方向接反,当尾架向前信号输出,PMC内部晶体管导通后,引起+24E0V之间通过保护二极管短路,使F14熔断。

楼主:
40.操作面板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D的数控车床,在机床操作过程中,机床突然断电,再次开机,系统显示报警ALM950
分析及处理过程:本例中的报警同例36,但经过彻底检查,确认系统的全部输入、输出无短路,换上FUl4后,机床恢复正常;但几天后,故障又重复出现。

现场检查,仍然未发现故障部位。但由于故障重复出现,经询问操作人员,了解到故障都是在程序试运行,并在改变进给倍率时出现,因此初步确定故障与倍率开关有关。

检查发现该机床配套的操作面板为机床生产厂家自制,在用力转动时,面板上的波段开关存在松动,且连接线存在对地短路的可能性。对波段开关进行重新连接,并加绝缘处理后,故障不再发生。
维修体会与维修要点:
1)FANUC
电源单元的+24E熔断器熔断,是数控机床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这一故障引起的原因一般与系统本身无关,属于系统外部故障。
2)+24E
为系统提供外部(机床侧)输入、输出信号使用的电源,F14熔断器熔断,一般是由机床侧的输入、输出信号对地短路引起的。
3)
为了确定短路的大致范围,维修时可以通过逐一取下系统I/O信号连接插头M1M2M18M19

楼主:
41.整流桥不良引起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6M的立式加工中心,由工厂自发电供电,工件加工过程中,系统突然断电,显示消失,机床停机后无法重新起动机床。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电源输入单元的电源指示(PIL)与报警(ALM)灯同时亮,表明电源模块存在故障。检查输入熔断器F11熔断,换上熔断器后测量,发现电源输入存在短路现象。
故障分析过程同上例,对照原理图检查发现VSll短路,DSll整流桥损坏,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

网友A:
机器视觉图像处理方面的专业网站,中国图像网www.china-image.cn,上面有专业的论文,案例以及货物供求,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B(2010-12-08):
我公司专业生产 编码器,联轴器有需要的朋友可联系:15358992237

QQ:47259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