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漂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02-12-27):
我最近使用一D/A转换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但是在转换器0输出时,变频器总有一频率输出,请问诸专家怎麽解决这种零漂问题?

网友A:
线路干扰的问题吧,此时的频率很小的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检查地线布置是否合理。变频器单独接地。

网友A:
我觉得0问题很难解决,还是在一定小的范围内统统认为0的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