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维修方法经验谈

楼主(2007-08-08):
大家好,
 大家在平时维修中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吗?
德国电器图纸设计得很严谨,往往一台设备需要很厚的一本图纸。图纸包括PLC,人机界面,调速器,(连锁)控制系统,报警系统,安全回路系统,布线系统,电控柜电器元件位置图,接线图,电缆位置型号等等。大家在平时维护时,每每出现设备故障时,去现场都带些什么工具,包括厚厚的电器图纸。 而且,遇到问题时,一篇一篇去翻图纸。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化繁为简的制图方法:即将整本图纸的控制逻辑流程图简化为几页,在于指导理清思路,在工作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目的性和针对性较强,同时可以大大提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利用网络平台,谈谈制图的方法,要点。大家一般采取什么办法迅速消化吸收厚厚的一本电器图纸的,并且,在设备出现问题时,在第一时间就能解决问题的。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A:
德国电器图纸设计得很好啊
各电器元件上有索引相关页面。

网友B:
无论多复杂的设备,平时应预先熟悉理解,至少了解各执行机构的大概控制原理。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时,可针对性地选择复印相关图纸,由此可大大提高解决问题的速度。

网友C:
我们用的就有很多德国的设备,人家的设计不佩服是不行的。出现故障时万用表是少不了的,常用的工具。经常研究图纸,将图纸吸收消化在自己的脑海中,还有解决一次故障好好的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以及如何分析解决的,再出现类似的故障时时很好的参考。图纸看的多了,总结的多了,再去现场时就可以不用图纸也能知道的很清楚了。

网友D:
德国图纸还没有见过,能发个看看吗?

网友E:
   德国的电路图的确是绘得很详细。我们公司八十年代末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塔吊,电气原理图就有厚厚的一本,还要安装图,机械传动图等等都是厚厚的一本。
    在维修电气故障方面,我认为先不要急着看图纸,首先应向机台操作工详细询问故障发生的经过(越详细越好),比如故障发生的部位、前后情况、有无冒烟、误操作等等。然后关掉电源,打开控制柜,观察有无烧焦、导线脱落、保险丝熔断、空开跳闸、热继电器动作等情况。如果凭观察无法看出故障发生的部位,然后才针对故障发生情况结合电气原理图进行合乎逻辑的查找。其实查找电气故障实践经验是很关键的,如果你只会看电路图,从理论上分析控制过程,往往一到故障现场就手足无措。况且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没有电气图纸的机台,实践经验就更显得尤为关键了。

网友F:
要做到设备中每个元器件都要晓的作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要熟悉,工艺指标也要了解.平时多看看图纸,多到现场看看元器件的安装位置,和操作工多交流,了解他们的操作习惯,要做到心中有图.到了现场就不怕了.

网友G:
熟能生巧。

网友H:
最快的,最简介的就是经验了,见识多了,经验多了,自然会有自己简便的方法了。

楼主:
谈谈我个人的观点,我喜欢将整本图纸逐渐消化吸收,采取化繁为简的制图方法,几十张的图纸用一张图纸来简单表述,当然不必要求面面俱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示意图,在关键的点上,表示出图纸的页数,便于在需要看图纸时迅速找到。主回路制图时,为了简化版面设计,三线采用单线来表述,为了突出控制回路,象调速器之类采用方框图来表示。同类型的图纸,用一张来表示。
 故障点多为控制回路不正常,这是制图的关键。安全锁电路是德国人设计电路常采用的方式,为了保护人身及设备安全,可谓动了不少的脑筋。然而这些往往是故障的多发因素,处理起来很麻烦。只能将逻辑思维理顺清楚,用一张图纸将控制功能图画出来,部分报警点通过进入PLC可以显示出来,如果显示不出来,只能靠自己平时认真总结,制定一本实用的图纸来。

网友I:
讲的不错,我就是没见过德国人和东西》

网友J:
关键是带好一本电气原理图,或者复印好电气原理图,装订后放在电柜里。接线图啊,位置图都可以不要,顺着线摸没有摸不到的。而且,现在国内的集成商在现场施工中还会标错线号或者端子号,顺着线摸比对着图纸找保险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实际上我不主张顺线摸的维修方法,单回路,不复杂的控制系统还是可以的,但是往往这么一折腾,电柜内搞得乱七八糟,一旦有的线接触不好,顺线摸时,线掉了,原来的故障没修好,又增加了新的故障点,浪费了很多时间。
正确做法,就算你顺线摸,不相信图纸完全正确,你可以自己整理正确有效的图纸啊。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了解控制过程,自己整理图纸,看和原设计图纸有没有差距,找到差距就是自己的进步,这样就可以更深刻了解掌握图纸的控制原理,记忆也就更加深刻。

楼主:
有的线用扎带扎得很结实,不借助斜口钳之类的专用工具还真打不开,所以与其被动工作,还不如主动出击,平时多熟悉现场,多抽出时间整理图纸,搞维修没有捷径可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手到病除,这是维修人员经过努力应该达到的。

网友K:
  多累计点经验,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

网友B:
刚入行时,听别人说,进口设备复杂,不好修。当我真正地接触到进口设备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进口设备的电路相当规范,有条有序,一目了然,只要你能懂外语,所有的功能在图纸上都清清楚楚。尤其是美国的设备,如“皇冠”叉车,一旦发生故障,根据故障提示码,对照说明书,可非常容易地排除故障,毫无保留,就连万用表怎么用,可控硅怎么测量,在说明书中都将的清清楚楚。
不过,小日本的设备,就没那么大方了,在他的说明书中,仅告诉你如何判断熔丝好坏,如熔丝没坏,就没戏了,让你与生产厂联系。

网友L:
我们这是这样的,一本图纸就是一个系统.一但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小地方,就要几张就够了,

网友M:
楼主不管他原装设备有多复杂,只要你了解了工艺流程,就可以把它砍掉,用自己的控制线路重布.只要时间充当

网友N:
经验,加上平时对设备各个部件的熟悉,以及对图纸基本的掌握,是一个维修电工最基本应该掌握的,维修电工的工作其实就是找故障,找问题快,排除的也就快了!

网友O:
其实最好的经验就是熟悉设备,我们公司一百多台设备百分之九十都是德国的,对设备熟了,比你看啥图都强.没事的时候多去现场,了解设备各部分的控制方式,功能等.

网友P:
平日里闲来无事多翻看相关的书籍,图纸.维修设备时多集垒经验,维修设备前多向操作者了解情况,就象医生看病一样,望.闻.问.切.缺一不可,再按病症查找重点部位,维修电工的工作其实就是找故障,找问题快,排除的也就快了!

网友Q:
我维修过德国连铸机(德马克公司制造),说起德国电气图纸,设计非常合理,布局清楚、结构严密、联结性强,触点符号画法明确。开关、按钮、接触器、继电器所用的触点都有明确注明,告知在第几张图纸及位置。

 1、首先要了解你所维护设备的工艺流程,要学会使用操作设备(便于以后处理事故时,能够正确判断出故障点,减少处理时间)。
2、结合设备的工艺流程,去看电气图纸。
3、将电气图纸分解两部分,主回路、控制回路
  1)主回路分成-保护回路-信号反馈采集回路-接触器触点闭和回路。
  2)控制回路分成-保护电路-手动或点动操作回路-局部操作或机旁操作回路回路-自动控制或联动控制回路(真对强电图纸)。
4、弱电图
  1)电路组成-电源部分-通到部分-逻辑部分-信号反馈部分-保护部分-功放驱动部分。
5、PLC图纸
  要结合梯形图分析图纸。

楼主:
大家讲得很好,真是受益匪浅。在工作中多多总结,每次维修,都要及时记录在笔记本中,然后分门别类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特别对一些电器参数要有原始记录,一旦出现故障时,便于参考,通过进行比对,很容易找到故障点;这样便于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有所启发,避免走一些弯路。实际上判断故障往往要比维修更麻烦,更需要时间。透过现象,从工艺操作,电器操作入手,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思路活跃一些,很多故障的源头是与电源不正常引起的。记得在维修中遇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晃电,设备停下来。再次开机时设备启动不起来了,每次启动,给西门子变频器供电的直流供电装置总是报警F009,平时遇到多次,断开总电源2分钟左右就能搞定,这次就不行了,检查直流供电装置中的快熔,没问题!如此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检查输入端三个快熔,结果问题就出在这!!两个快熔已烧断,所以说不能仅仅凭经验去处理故障。同一故障现象问题点往往并不一样,只要结合实际情况, 先易后难,先电源后负载,善于进行工作总结,搞好电器维修工作并不难。
 我的QQ:854853386,真诚欢迎大家加我,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设备维护方面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F:
顺线摸的维修方法不主张,我单位有比利时、德国、瑞士、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设备。老外的设备结构非常的严谨,线标和端子排上的标记相当的清晰,线的长短几乎正好,在图纸上找到测量的位置就真接去控制柜找相同的位置就可以了,前提是要对图熟悉.
常常维修新手拿一大本图纸去现场翻,翻了半天找不到相应故障点图纸(老外的图纸大多是厚厚的一大本各个元器件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就是平时不看图临时抱佛脚.虽然最后也能修好但维修的质量和速度要大打折扣了.

楼主:
实际上,进口设备的电器图纸往往设计得很严禁,线号的走向,定位很准确,然而在维修过程中,往往因为一个故障,将图纸翻来翻去,很不方便。这时自己应该整理一个系统功能图,可以简单,也可以详细一些。比如电源供电系统,从始至终,要经过很多页图纸,给维修思路带来一定的干扰作用;应该总结整个供电系统,这样思路清晰,往往一般的故障可以不借助厚厚的电器图纸了,仅凭自己整理的电源系统功能图就可以搞定,其他控制回路也可以这样去做。
还有一个方法,自己平时多做一些反事故演习,比如某个接近开关故障时对设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动作会失灵,一旦真遇到这种故障,(尽管未曾遇到),但平时有这方面的预演联系,有思想准备,处理起来往往得心应手,特别是自动化程度较高,动作频率大的设备显得尤为重要。有备而来,往往得心应手。
平时设备正常时,似乎我们搞维修的没事可干,可真遇到电器故障时往往又很茫然,不知从何入手。一方面靠的是平时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靠的是平时扎扎实实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可走了。

网友R:
我认为熟悉图纸当然是第一,但是实际上还是可以稍微浓缩一下.1你得有控制柜的布局图,本来有的就更好.2对于重要的PLC控制的输出,你得熟悉它控制的是什么,在输出单元的地址号是多少.3如果你的PLC有多的输出点,建议编制程序对现场的开关量传感器作指示灯动作显示.4对于大体类似的控制电路,如星三角启动,就有一个图带上就可以了.

网友S:
金玉良言啊!学习了!

网友T:
要懂得设备的原理,维修时要问清楚出了什么故障!不要肓目的强送电..

楼主(2007-09-09):
在平时的维修工作中,要尽量避免走一些弯路,往往本着先机械,后电器的原则。比如说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即过载报警。这往往是由于负载过重引起。平时多对主要传动设备的电流进行测量,如果电流值偏高,可能是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U(2009-03-09):
谁手上有德国人的图纸的啊?给我一份啊!我还没有看到过啊!非常感谢!      xujin131421@yahoo.com.cn

网友V(2009-07-30):
其实不管每一个国家的图纸,首先跟工人操作人员了解设备运行故障情况,有没外部原因引起,如电压低,水气故障等,看标准电气图可以逆行查看,不能急,尤其搞电的同行。既然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谈,大家有图纸设备的问题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W:
图纸搞明白,原理搞清楚,问题好解决

楼主:
时间很快,转眼间这个问题提出已经整整一年了。希望大家有好的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台90KW电机,星角启动,启动即跳闸,电机转了起来。检查电机正常,负载也正常。最终检查电控柜电机接线端子引线由于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端子烧毁,两端子直接接触,导致过电流跳闸。但从控制电路检查,是查不出毛病的,控制正常。所以针对过流现象,一定要从主回路检查,如果排除负载过载,那么很可能就是端子等中间环节短路。电机等负载启动时电流过大,那么端子能否经受起考验,就需要平时在日常维护,检查时注意了。

网友X:
我们公司用的德国泰生公司的设备,他们的设备你不带图纸也能修,我们公司的设备每根线上都标记好了来源和终点,不是标记牌的,是喷码喷在电缆上的,看看人家花多大的本钱

网友Y:
说的是维修电工,但是对设备的工作原理必须明白,我们那经常电工和钳工相互推诿责任,你说他的故障,他说我的故障。先不说修,就是那个把故障性质分清,什么故障,怎样引起的说对了就很不错。当然作为我们搞维修的把问题找准了就把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设备原理的清楚理解,自然平时的维修经验也很重要,他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和解决问题。总之 1.明白原理,做到心中有数再看图纸就是融汇贯通,相类似的设备都可以触类旁通。2.平时维修多了注意经验的积累,可以高效的解决问题。3.也是基本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再说远点就是责任心和积极性的问题了。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了。就涉及到思想问题和在组织的待遇等等问题,说远了。。。。

网友Z(2009-12-14):
讲得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AA:
学习了额,讲的不错。。

网友AB:
努力的学习,顶起!!!!

网友AC:
以上同行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谈点自己的经验,进口和国产设备都接触不少,国产的就没什么多说的多看图纸多和设备对照(因为有的图纸和实物有差别),主要谈一点进口设备的维修,进口和国产的最大区别我认为是,第一是对使用环境的要求高多了特别是欧美的设备,(防尘防潮),第二是对操作人员的保护比国产设备要全面的多,基于这两点有针对的采取措施可以大大降低故障率,维修时好多都是保护开关动作,进口设备前几年故障是很少的,有些元器件到了寿命也只有买他原厂的贵多了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AD(2010-12-13):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AE:
有好的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AF(2011-12-02):
我们厂也有很多德国的图纸,也是很厚的一本。很详细。

网友AG(2015-09-09):
进来学习下,挺有用。。

网友AG:
进来学习下,挺有用。。撒地方

网友AG:
进来学习下,挺有用。。突然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