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能找到PC和变频器通讯的软件?

楼主(2005-07-10):
请教各位大虾,在哪里可以找到PC和变频器通讯的软件?就是直接在电脑上能够设置修改下载上传变频器参数的软件?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比如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有通讯接口,如485,RS232等,用一般的能读写这些端口的通讯软件都可以,具体的变频器品牌要具体分析。一般变频器如果能通讯,说明书里都有这些的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