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安装与使用过程中你遇到了几个以下问题

楼主(2012-04-22):
热电偶安装与使用过程中你遇到了几个以下问题?
    在热电偶的使用中,往往会由于安装和操作不当,造成仪表测温偏差大、维修困难、故障率高等问题,降低了工作效率,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为了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在热电偶的安装和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热电偶的安装
   1.热电偶的测量端应处于能够真正代表被测介质温度的位置。在容器或箱体内安装热电偶时,如果条件允许,应使保护管末端尽可能靠近其中心位置:在管道上安装热电偶时,应使保护管末端超过管道中心线约(5~10)mm。
   2.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真实可靠,热电偶应有足够的插入深度。最少不小于热电偶保护管外径的10倍。为了防止热损失,热电偶保护管露在设备外部要尽可能短,并加保温层。
   3.若被测介质具有负压时,热电偶安装必须严格密封,以免对流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4.热电偶的安装位置应尽量保持垂直,防止保护管在高温下产生变形。但在有流速的情况下,热电偶必须倾斜安装,倾斜45°最佳,且与介质流动方向相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安装在管道的弯曲处。
   5.需要水平安装的热电偶,应有支架支撑。一般采用耐火砖或耐热金属支架,防止保护管受热变形或受碰撞而折断。
   6.热电偶的安装地点,应尽可能地远离热源、电场、强磁场等,防止由于外来因素的干扰而造成测量结果出现偏差。

   二、热电偶的使用
   1.热电偶的选型。目前,工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热电偶型号有S、K、E、N、J型等几种,购买热电偶时,应该选择与测量仪表分度号相同的热电偶。在满足工艺规程要求的情况下,同时使用多台测温仪表,应尽可能选择分度号相同的热电偶,以防止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与测量仪表混用,出现质量事故。
   2.热电偶的测量端应确实插到保护管的末端,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3.仪表的连接,必须使用与热电偶用的补偿导线,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正负极应正确连接,否则,不但起不到补偿作用,而且还会给测量结果带来更大的误差。
   4.使用中的热电偶,应保护好接线盒。热电偶的接线盒用于连接热电偶和测量仪表,为了防止热电偶被污染,接线盒的出线口和盖子都用垫片进行密封,使用中应保护好密封垫片,防止丢失和损坏。
   5.保证绝缘材料的完好。在热电偶回路中,如果两热电极间绝缘不好或短路,将会引起测量误差的出现或不能测量。所以,应切实保证两热电极始终用绝缘材料隔开。
   6.使用中的热电偶,应定期送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对于检定不合格的热电偶应及时更换;新购买的热电偶应先检定,然后再投入使用。热电偶的检定周期一般为半年。

网友A:
我公司是上海专业的电路板维修站

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触摸屏维修、UPS电源维修、变频器维修等服务。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601室

网友B(2012-05-26):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品牌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欢迎选购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qq78676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