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变频器怎么知道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

楼主(2005-06-09):
(无正文)

网友A:
看它的滤波单元,如果是电容就是电压型的,如果是电感就是电流型的

网友B:
如果既有电容又有电感呢?

楼主:
从型号能否看出来?

网友A:
只要有电容的就是电压行,那个不是电感,是直流电抗器

网友C:
一般西门子的是电压型,GE的是电流型

网友B:
请问电压型与电流型变频器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D:
中间直流滤波单元。朱海军答的够明白,不知正弦波为何还有此疑问。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请教:上面所说的电压型变频器与电流型变频器,只是滤波单元的不同,电容滤波和电感滤波的不同特点我是知道的。那么电压型变频器与电流型变频器,在运行、输出等方面又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好,学了一手。谢谢!

网友G:
从理论上讲,电流型和电压型变频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无功功率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A:
电压型变频器其输出类似于恒压源,在相同频率下不同负载时比较,电压相同电流不同,而电流型输出类似恒流源,同样比较会发现输出电流相同而电压会不同。其原因就是滤波单元不同,电容属于恒压滤波,电感属于恒流滤波,这是由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至于变频器的控制也肯定不同了,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接口都是那么几个,没有太大的差别。注意,以上的比较相对于线性负载最为明显。

网友H:
是不是市场上的主流变频器都是电压型的?

网友A:
市场上的主流变频器都是电压型的。电压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为阶梯脉冲,电流为正玄;电流型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为阶梯脉冲,电压为正玄

网友I:
输出波形不一样,电压型输出电流是正弦。电流型电压是正弦。

网友I:
变频器其实就是一个可调的交流电源。电源分电压和电流型。

网友J:
真的是长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K:
不错不错真的不错,高手就是高手.题出的好,回答的也好.

网友L:
电流型由于采用的是电抗器,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比电容要可靠些。这可能是电流型变频器的优点。

网友M:
可靠为什么不都做成电流型的呢,看不电容型的有一个别的什么优点吧,谁知道呀?我想知道!

网友N(2009-10-31):
类型之分,骨架才是根本,

压流之別,在于开关 直通。

电压型是 严禁、电流型却 必须!

网友N:
看图易分看实物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