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键盘被锁如何解?

楼主(2005-09-27):
台达变频器,型号为VFD-M.变频器键盘被锁如何解?

网友A:
您说的”键盘被锁“是否是指通过键盘无法进行频率和启停的控制?   如果是,可以通过修改p000和p001参数来修改。

楼主:
不是键盘无法进行频率和启停的控制,而是内部参数无法查改。即p76参数被设定为08键盘锁定!请教!

楼主:
键盘被锁,进不了PR76

楼主:
温斌[wenbin]:您好!非常感谢!

网友B:
佛山温工 多谢经验共享...

网友C:
多谢佛山山杉自动控制 .温工-经验共享.....

楼主:
佛山山杉自动控制 温工:用以上键盘被锁解锁方法,没成功,后来用,通电后,同时按住"MODE'和"STOP'键,直至面板显示P...后松手即可解锁,再进入"Pr76"参数重新设定!!

网友D:
你看看说明书不就得了????/

网友E:
我这儿也有一台丹佛斯 F4 15Kw 变频器,上任电工设了密,现想改参数无法改,密码又是4位(最大9999),哪位熟悉指点一下。

网友F(2009-07-02):
三星变频器无故被锁  怎么解除密码啊

网友F(2009-12-12):
请问丹佛斯VLT2800怎样解除参数密码 具体同时按住键盘哪几个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