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全没有,为什么呢?

楼主(2012-12-25):
在某天,某公司的西门子300PLC 在启动后,输入输出点,全部没有显示,以太网也连接不上,请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A:
限制时间到了吧。。。。。

网友B:
限制时间和输入没有关系吧,这个应该查下电源啦

网友C:
检查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检测一下24V电源,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查好之后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2013-03-08):
恩,应该先查硬件.电源提供的问题

网友F:
应先看看运行状态是啥

网友G:
可能短路

楼主:
保险烧了

网友H:
是不是没电啊~~~

网友I:
和计算机连接上看硬件故障不就知道了呀!

网友J(2013-06-03):
检查PLC电源,检查PLC状态指器灯,排除电源和PLC的故障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了。

网友K: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有虚接的现象,或者DC24V的电源模块损坏了。

网友L(2013-12-18):
检查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M(2014-03-28):
有电源指示吗??????

网友N:
查看一下CPU的运行模式

网友O:
先看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检查一下电源    输入与输出是不是有一个点短路了

网友P:
你先看一下PLC网络连接的比特率的设置

网友Q(2016-03-09):
引用 网友P:
你先看一下PLC网络连接的比特率的设置

比特率在哪里找啊

网友R(2017-11-12):
看看模块在运行状态吗

网友S:
找到原因了吗?